win10上的win7看图器,最近发现图片解析能力变差了?

楼主(2022-03-28):
前2年用的还好好的,
近期频繁出现这个提示

用win10默认的照片查看器是没问题的

网友:
经常出这样的问题,莫名其妙。

楼主:
貌似是从系统升级到21H2开始的

网友:
同,不知道什么毛病

网友:
一直以为是病毒导致的,,,

网友:
win7上也有这个问题,只是部分图片会这样,一般分辨率都比较大,但是也不是纯太大导致的,因为之前也有很大的图但是可以打开的,所以应该是近些年某些设备或程序产生的新图包含了什么东西导致它异常。就像某些旧版本的解压缩软件只能打开比较旧的rar压缩包,近些年新的rar压缩包几乎都打不开一样。

网友:
如果是查看微信另存图片的话,有个设置的,搜一下就可以解决
如果不是,那就不清楚了

网友:
解决方法看这个吧,我三台电脑都是这么解决的
https://zhuanlan.zhihu.com/p/270892557

网友:
一直用谷歌的看图软件,速度快,放大缩小拖动都方便

网友A:
我用Honeyview看图,这个软件非常小 十几兆吧应该是

网友:
我也经常碰到这种情况,也不知为何

网友:
51破解上有大神修改版的,我明天上传过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Honeyview看图,这个软件非常小 十几兆吧应该是

想起以前在586上面,用ACDSee第一次看到MM写真的日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想起以前在586上面,用ACDSee第一次看到MM写真的日子。。。。。

ACDsee哈哈,是那个大眼睛的软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Dsee哈哈,是那个大眼睛的软件吧

是啊,一开始也不错的,短小精悍,当时看图第一选择的软件吧

但是后面越升级越捆绑更多东西,到现在基本都没人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Honeyview看图,这个软件非常小 十几兆吧应该是

我看到只有32位的?有64位版本嘛?

网友:
之前一直觉得 WINDOWS 是个伟大的系统,但一对比 安卓 就感觉还有很多不足(比如对蓝牙、自带摄像头等通用硬件的支持、WIFI的稳定性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只有32位的?有64位版本嘛?

有的啊,官网你直接点下载就是64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的啊,官网你直接点下载就是64的

好吧,e文不好,下载了个便携版,就是32位的

楼主:
其实没必要折腾了,win10自带的照片查看器,比2019年时候感觉好用了一些了。
可以接过win7照片查看器的棒了

楼主: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6450-1-1.html

这是我以前发的贴子。

楼主:
win7照片查看器和最新版的win10照片查看器对比,
win10的已经不模糊了。

看来阿三还是听到了用户的声音,改进了算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吧,e文不好,下载了个便携版,就是32位的

便携版是32 安装版是64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7照片查看器和最新版的win10照片查看器对比,
win10的已经不模糊了。

我怎么感觉还是 win7的 显示效果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