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用途,怎么装修隔音比较好,可以减少对楼下影响呢?

楼主(2022-03-28):
这里有经常在家跑步的朋友么,如何做隔音比较好?
晚上看到在家跑步的人不少,
就是跑跑起来是否邻居会有意见,
在家跑步的朋友,你们是如何做好隔音的

网友:
把楼下买下来

网友:
这种震动的噪音不好做隔音吧,除非有别墅或者带上下层的大平层

网友:
在阳台跑,硬地板,铺上一个瑜伽垫,会好一点吧

网友:
买两层,在上面一层运动

网友A:
买个跑步机不就行了?

网友B:
独栋别野,要不就2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独栋别野,要不就2楼

地下室也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下室也行啊

这里的朋友是不是都没买跑步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跑步机不就行了?

隔音你怎么做

网友D:
跑步机不要放阳台,那个噪声楼下肯定能听到。放在入户的位置,楼下和隔扇基本感觉不到,占的地方也不太会影响房间的空间。

老生常谈:跑步机一定要买大点的,那样才能晾更多的衣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跑步机不要放阳台,那个噪声楼下肯定能听到。放在入户的位置,楼下和隔扇基本感觉不到,占的地方也不太会影 ...

入户的位置,下面一般不是饭桌么,
人家在吃饭,你在蹬蹬蹬,不怕楼下窜上来踹你门么

网友E:
作為一個20年跑齡的老跑客劝你,跑步机真的不实用。家里适合做力量训练,跑步还是得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作為一個20年跑齡的老跑客劝你,跑步机真的不实用。家里适合做力量训练,跑步还是得室外。 ...

跑客你好,你在家做哪些力量训练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入户的位置,下面一般不是饭桌么,
人家在吃饭,你在蹬蹬蹬,不怕楼下窜上来踹你门么  ...

入户位置一般都是承重墙,能吸收不少这种传导噪声。实测楼下并没有噪声,隔壁也听不到。放中间,楼板的共振噪声没法解决。

网友:
家里有跑步机的朋友不少,无一例外。都用来晾衣服。

网友F:
在家里慢跑的话,不影响邻居, 脚下就垫个厚一点毛茸茸的脚垫,穿上全包的尺寸合适的缓冲拖鞋,跑起来几乎没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家里慢跑的话,不影响邻居, 脚下就垫个厚一点毛茸茸的脚垫,穿上全包的尺寸合适的缓冲拖鞋,跑起来几乎 ...

你家有这样的脚垫么,可否上个图看下,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家有这样的脚垫么,可否上个图看下,谢了

嘉瑞宝(JRB) 地垫吸水门垫浴室防滑垫卫生间地垫家用脚垫 洗澡鸭

再配个拖鞋做缓冲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