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能解码13.56M的卡,SOP8脚的RFID解码芯片吗?给推荐个芯片型号

楼主(2022-03-28):
这里准备这样使用,13.56M的卡贴近解码区域,SOP8脚的RFID解码芯片识别到13.56M的卡片,让其中一个引脚输出高低电平的应用,不需要解码芯片读出卡片里具体的数值

网友A:
接近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近开关?

用作酒店插卡取电的场景,但是不需要读数据,只要能识别到13.56Mhz频率的卡就行

网友B:
SOP8脚的应该是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P8脚的应该是单片机

你做过?

网友C(2022-04-27):
单片机. 外接13.56M晶振, 用输出时钟的PIN直接驱动天线, 发送载波, 编码.  再接收.  可以读出卡号.

网友:
有卡接近时,接收滤波后会有一段低电平。可以用这个状态变化来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 外接13.56M晶振, 用输出时钟的PIN直接驱动天线, 发送载波, 编码.  再接收.  可以读出卡号.  ...

发送编码可以,怎么接收解码呢?
而且这样效率很低,距离会很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