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调压电路无法正常运行

楼主(2022-03-28):
第一次尝试220V移相调压电路,选用了MOC3052+BAT06作为220V控制,两个817做过零检测。
现在的情况是过零检测可以正常使用,220V负载是指示灯或者风扇时调压可以正常使用。
但是负载600W的卤素灯时,调压失效,调压端的电压恒为220V,单片机只能控制开关。
单片机部分过零检测使用外部触发,控制信号根据过零检测约为10ms一次,如果给50%占空比,先给5ms截止信号,剩下都给导通信号,直到下次交流电翻转。
现在想请各位帮我分析问题在哪?

网友:
感觉像前一个周期导通信号的尾巴,触发了后一个周期

网友:
去掉C24试试?

网友:
这个要上示波器看看

网友A:
如果想50%,只能2个周期通一个周期这种方式。
不能在50Hz一个周期的中间给信号,因为过0触发原因,即使中途给了持续的触发信号,但也要等到50Hz下一个周期开始才会帮你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50%,只能2个周期通一个周期这种方式。
不能在50Hz一个周期的中间给信号,因为过0触发原因,即使中途 ...

我现在做的是移相触发,我试过  指示灯、风扇和AC100-240V的开关电源这些负载,输入电压用我的电路是0-220V可调的,
但是一接575W的卤素灯我的电路就只有两种状态:导通(只要MOC3052有开启信号)和关闭,无法调压了。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光耦控制信号给的有误,之前如果控制 50%的话,我是先给50%关断信号即低电平,再给50%开启信号即高电平,
我同事跟我探讨的时候他跟我说光耦的开启信号只需要给一小段时间,且光耦的关断需要时间,我查看了芯片手册发现光耦关断时间需要200us。
最后造成的结果应该是前一个的开启信号在关断时触发了下个周期的开启信号打开了光耦,光耦使可控硅导通,造成了一直导通的情况。
至于其他负载为什么可以调压我不再深究。
下图第一部分为我给了错误信号,第二部分为手册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