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盒面板开关最大电流是多少

楼主(2022-03-28):
准备用带开关的五孔,省的每次拔插开关,不知道86盒面板安全的开关电流是多大

网友:
面板背面开关上一般都有标注额定电压和电流的

86型面板一般额定电流都是10A

网友:
插座电流是10A,但是开关带载通断很容易坏的。

网友:
正常小功率家电使用无任何问题。厨房很多带开关86盒,已经使用很多年了。就算坏了,手动换一个也很容易。是真方便

网友:
我微波炉插座就是用开关控制。怕微波炉待机着被雷劈,每次用好就把开关按掉。

网友A:
一般是10A的,有16A和20A的再大的听说是有,没买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10A的,有16A和20A的再大的听说是有,没买过。

16A的就是插空调的那个。

网友:
插座一般最大16A,如果是单开关的话,比如86曲架开关,可以到有25A及45A的。

网友:
好品牌的单独86盒开关都是10A的,或者看上面的标注;带插座旁边的开关就不一定了,如果参数介绍上没强调的,估计到不了3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6A的就是插空调的那个。

说的是开关容量,不是插孔的。

买的时候要和店里说是接热水器、浴霸这种东西的,

他会给拿开关容量大的,买到过16A和20A的,非常耐用。

不是什么大牌子,但看做工还不错。

网友:
我家固定电器都是带开关地插座面板,空调和其它小家电没啥问题,热水器地开关经常坏,已经换过三个了,现在只好直接拔插了。

网友:
其实换个漏保插头也挺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的是开关容量,不是插孔的。

买的时候要和店里说是接热水器、浴霸这种东西的,

一般船型开关标注也是10A,250V的,但是实际带负载开关,感觉不是很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船型开关标注也是10A,250V的,但是实际带负载开关,感觉不是很耐用

还好吧,我一开始没说,用的也是10A的,坏的比较快,

后来问五金店,才知道有大容量开关的,后来买的16A,20A的,到现在没再坏。

我接的是电水壶,吹风机。电流也就是10A吧。

网友:
一般的10A多点,大功率的16A,但是不要带电开关,很容易坏

网友:
这个永远没有答案,都不标。经验是5a最大,可以买16a的大功率开关86 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