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高中物理和微积分应用挑战:求柱间距

楼主(2022-03-28):
大神们,看下这道原理上很简单的物理力平衡的问题。

80米长的无刚性绳子,自然悬挂在两跟同样50米高的垂直柱的顶端,假如绳子中心与地面的距离为20米,或者10米,求这两种情况下,两个柱子间的距离各是多少?

网友:
看着像抛物线,我表示不会

网友:
无弹性绳子能按拉直来计算吧

网友:
悬链方程

网友:
抛物线就是二次函数,此处重力加速度是常数。弧长是通过积分算出来的。现在弧长已知,中间劈开,y已知,求x    。高数第一册这个是基础题,给出x,和y,求弧线长度或包含的面积。 你确定这个是高中题?

网友:
悬链线,这里有详解:https://zhuanlan.zhihu.com/p/372248176

可以推导出微分方程:y''= k*sqrt(1+y'^2)
以及对应的通解(双曲正弦):y= a*sinh(x/a +c1) +c2

但是根据线长L、弓高H,是无法用初等函数表达出参数 a 的,导致最终只有数值解。

网友:
悬链方程的反推解??. 不知道牛顿,莱布尼茨等还能不能解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