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个节点,共15米总长,485通信,1M波特率,这样可行性如何?

楼主(2022-03-29):
   200个节点,共15米总长,485通信,这样可行性如何?
补充:1M波特率

网友:
理论上没啥问题
速度慢点 轮询策略做好     终端电阻 做好   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
485芯片要选择支持256节点的型号

网友:
波特率都不说
芯片型号也不讲
不好回答

网友A:
485芯片要选择支持256节点的型号+1
终端电阻加好,手拉手接线。
示波器看一下信号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5芯片要选择支持256节点的型号+1
终端电阻加好,手拉手接线。
示波器看一下信号质量。 ...

手拉手,不是每个节点要2路485了

网友:
选轻载芯片,否则没戏。

网友:
1M的通信速度,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拉手,不是每个节点要2路485了

不中继的话没有手拉手的说法。普通芯片带载是16或32节点,而且高速带载不强,可以考虑分开多个串口。

网友:
1M波特率,485上不敢用

网友:
1、200个节点,要看芯片的等效负载,看看1/8单位负载的芯片。2、1M波特率,估计得好好设计。

网友:
1M/200个节点,还是有难度的

网友:
这种想法,只有试过才知道行不行!

网友:
这种应用,需要加中继
实际项目没试过

网友:
我485一对一通讯都不敢上1M,楼主基本没戏,趁早换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中继的话没有手拉手的说法。普通芯片带载是16或32节点,而且高速带载不强,可以考虑分开多个串口。 ...

他說的手拉手估計是指接線:一個板子對外兩個口,內部接在一起,可以盡量減少抽頭長度

网友:
“咨询485带载问题”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
1M200个结点不是什么大问题,不过硬件上要注意几个点
1. 只有15米的线,上下拉电阻最好只做在两头。芯片驱动能力足够的话,并联阻值在400欧左右,带120Ω终端。如果驱动能力不强可以合适加大电阻,不用终端120欧
2. 从硬件PCB布局开始注意电路和保护器件的寄生电容
3. 485芯片要用输入阻抗大于96k,1/8负载
4. 接线一定要可靠!可靠!
5. 不是隔离的话要注意信号的参考平面

网友:
咨询485带载问题【标题不合格】,不听劝阻,不修正标题,封锁ID一星期

标题我修改了。

网友:
我来做方案的话,加16 路 HUB,  16个口, 每个口管16个节点,  这比一串200多个节点的方案要靠谱

网友:
用以太网吧,靠谱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