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zynq在modelsim中仿真时,怎么加载PS程序进来呢

楼主(2022-03-29):
在modelsim中仿真zynq平台的设计,如何让Xilinx Vitis中的测试程序在modelsim中仿真运行呢?
直接在modesim里仿真,PS貌似是不会运行的,有了解这个的坛友吗,请大家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A:
自己写个axi总线模块仿真吧。ps arm核貌似是不被仿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写个axi总线模块仿真吧。ps arm核貌似是不被仿真的。

我研究了一下,arm核其实是有一个简单的仿真模型的,就相当于是一个axi总线模块,可以调用api接口实现基本的仿真功能

网友B:
PL部分的仿真,可以仿真PS部分的功能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研究了一下,arm核其实是有一个简单的仿真模型的,就相当于是一个axi总线模块,可以调用api接口实现基 ...

那个貌似只能仿真时钟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部分的仿真,可以仿真PS部分的功能吗?

PS就是一个arm硬核,硬核是没有仿真模型的,只能仿真arm核与PL的AXI总线接口逻辑

你可以看一下我楼上发的DS941文档,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貌似只能仿真时钟输出。。

不只是提供时钟的,模型里有各种API接口,可以实现AXI读写,存储器读写等功能

不过对你这种大神估计没啥用,像你这种大神,写代码估计早就不用仿真了

网友:
要实现 PL的 HDL逻辑  和   PS的软件逻辑 混合仿真看来是一件难事了。
要么吧PS的软件逻辑,抽象成HDL逻辑。要么吧PL的HDL逻辑抽象成软件逻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只是提供时钟的,模型里有各种API接口,可以实现AXI读写,存储器读写等功能

不过对你这种大神估计没啥 ...

你又在自作聪明。不仿真我就吃土了。无非是可以只做模块级前仿,以及抓取关键信号定位bug,系统级仿真较少做。

网友:
系统级仿真速度太慢,效率也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