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STM32F407驱动CH340的例程,波特率可调

楼主(2022-03-30):
     分享一个STM32F407驱动CH340的例程,波特率可调

网友A:
407和340对接是USB?

网友B:
用法好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法好怪

拿着剑尖舞剑,高人啊

网友D:
STM32 作为USB HOST?然后转串口?学习USB协议栈可以,实际使用中没这么用的

网友:
这个打通后,意思就是以前从前面插入,现在可以从后面插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拿着剑尖舞剑,高人啊

好形象!!!!

网友E:
串口不够了才这样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7和340对接是USB?

是的,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M32 作为USB HOST?然后转串口?学习USB协议栈可以,实际使用中没这么用的

是的,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串口不够了才这样用吧。

是的,感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拿着剑尖舞剑,高人啊

好比喻, 哈哈哈
是神雕侠侣还是哪部里的?

网友(2023-09-04):
你好,请问能分享一下stm32f407_ch340.lib这个里面的内容吗,因为想看ch340_set_buadrate这个函数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