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uf的 AC耦合电容 对低频下的 差分通讯有影响吗? 比方说27M?

楼主(2022-03-30):
如题,   FPGA 部分的低速hdmi 参考设计 (digilent)是 IO 直连的,  会出现个问题,  也就是 断电状态下, 显示器会通过信号线给主板倒灌电流, 现在想解决这个问题就是  加AC耦合电容

常规HDMI AC耦合电容是0.1uf  ,1080p 720p 应该都没问题,但是低分辨率下不知道是否会有问题,类似27M 通讯的时候

网友A:
算一下容抗就知道,100nF 在 27MHz 下,很小了,衰减不了多少信号,1nF 应该都可以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算一下容抗就知道,100nF 在 27MHz 下,很小了,衰减不了多少信号,1nF 应该都可以用 ...

1n不行,hdmi 27mhz时信号频率最大135mhz最小27mhz,过小的电容可能会造成眼后端张不开。另外准确讲,hdmi是tmds电平,工作范围差不多在2.7~3.3v, 加个电容就变成3.0~3.6v左右了,有可能会带来一些兼容性问题。在我的测试中,使用普通lvds串电容带1080p50可以接2米线,再高一点就死了。当然不排除是fpga不行,毕竟安路标称gclk是400mhz,1080p50实际跑576mhz,1080p60跑742.5m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1n不行,hdmi 27mhz时信号频率最大135mhz最小27mhz,过小的电容可能会造成眼后端张不开。另外准确讲,hdm ...

,我问了专业做HDMI 的朋友,专用芯片出来一般会接0.1UF 电容。  我是直接参考digilent的  IO 模拟 HDMI的方式做的,    电流应该通过   HDMI信号线,流到上拉电阻了,   加耦合电容应该感觉会有用

就是也挺奇怪的 digilent 那么多开发板  都没发现过电流倒灌的问题么  zedboard  PYNQ  , 我看黑金也在用这个方案了, 方案没问题能显示 1080以下的图像,但是 倒灌的问题  就是怕时间久会引起别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n不行,hdmi 27mhz时信号频率最大135mhz最小27mhz,过小的电容可能会造成眼后端张不开。另外准确讲,hdm ...

你也用过IO模拟来做 低分辨率场景的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也用过IO模拟来做 低分辨率场景的么?

HDMI的VTT电流还是挺大的,3.3V/50R=66mA,长时间会造成IO衰退不良(intel部分芯片组长年工作之后有些信号会失效就是类似的原理,设计时这部分IO Driver MOS管用小了,长期重载衰退)。串个电容一般应该没问题。LVDS Buffer输入端其实是个差分放大器,理论VCM上限应该是VCC,输入电压上限应该是VCC+0.3V左右,只是为了保证信号质量,大厂一般限制到3.0V左右,否则在失真条件下接收端信号质量会变差。像显卡之类下管应该都是被动开启的,主机关机之后HDMI部分应该是悬空的(当然不排除走VCCAUX关机后继续供电)。同时不排除HDMI Sink接收不到信号时停掉VTT上拉(仅限片内上拉)。注意了,能不能串电容主要看信号。如果信号是DC Balanced(如8B/10B,HDMI,64B/66B之类)是可以串电容的,而且一般情况下必须串电容。如果是DC耦合的(比如各种MIPI,LVDS之类),就不能串电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DMI的VTT电流还是挺大的,3.3V/50R=66mA,长时间会造成IO衰退不良(intel部分芯片组长年工作之后有些信 ...

明白了   现在相当于是用LVDS 来模拟  HDMI信号了, 所以这里感觉理论上应该能加这个电容,

我刚看了下 很多厂家的   HDMI 接收端 VTT 电阻 确实是 可以灵活关闭的, 所以我这个情况 感觉就是VTT 部分电阻 (对面显示器端)没有关闭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DMI的VTT电流还是挺大的,3.3V/50R=66mA,长时间会造成IO衰退不良(intel部分芯片组长年工作之后有些信 ...

弄迷糊了, 所以  LVDS 模拟的 HDMI  算是LVDS 不能串电容么?

哦哦 我看明白了
如果是 直流平衡的 情况下 是可以加电容的      ,
但是如果通讯标准可以是直流不平衡  类似 LVDS 传输 很久的0或者很久的1之后, 加电容就不工作了,这种情况下是不能加电容的

所以LVDS 模拟HDMI 的过程是不会出现长时间的0或者1,所以这里是可以加电容的

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弄迷糊了, 所以  LVDS 模拟的 HDMI  算是LVDS 不能串电容么?

哦哦 我看明白了

tmds协议就是个dc balance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