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GS导通8V的NMOS有哪些?耐压能达到150以上吗?

楼主(2022-03-30):
朋友们,GS导通8V的NMOS有哪些?耐压能达到150以上吗?一般都是12V的多,但我看到别人板子上有个8V的,另外电压到200V了。

网友A:
耐压一般指的是VDS电压,耐压不要说150,600V的都大把;

VGS是驱动电压,5V也是可以开启,只是内阻相对大一点,8V一般都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耐压一般指的是VDS电压,耐压不要说150,600V的都大把;

VGS是驱动电压,5V也是可以开启,只是内阻相对大 ...

好的,谢谢。

网友B:
如果不说功率的话,比较常用的IRFP250就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说功率的话,比较常用的IRFP250就可以吧

太大了,要SOT89那种,或SOT23,1A就可以,速度越快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