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树莓派用什么IDE开发?

楼主(2022-03-30):
单片机能用Keil软件写程序,很方便,树莓派用什么IDE呢?看了一些教程,没搞明白呢,我希望用树莓派控制IO、通过总线与传感器连接、或者连接摄像头等

网友A:
看你装的什么系统 需要开发什么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装的什么系统 需要开发什么应用

我希望用树莓派控制IO、通过总线与传感器连接、或者连接摄像头等

网友B:
树莓派大多都是基本嵌入式linux开发,不用ide,编译装gcc编译工具,直接mak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树莓派大多都是基本嵌入式linux开发,不用ide,编译装gcc编译工具,直接make ...

感觉这样好麻烦呀,有个ide多方便,晕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这样好麻烦呀,有个ide多方便,晕

习惯了就好,一些底层驱动的编译需要链接到内核 ,linux下开发会方便不少

网友:
树莓派可以安装带界面的系统 ,直接里面装好比如C语言的ide,比如netbeans之类,直接在树莓派上面开发,比单片机更方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希望用树莓派控制IO、通过总线与传感器连接、或者连接摄像头等

可以用Shell命令直接控制GPIO  也可以用Python控制GPIO,用起来很方便的,但只适合常规的输入输出控制 不能像单片机那样跑中断之类的

熟悉后开发应用比单片机简单多了,不需要太关心底层的寄存器之类的

网友C:
linux 用戶的思維方式:東西盡量模塊化,編輯器 和 編譯器 是分開的,不應該硬捆綁到一起。

分開的好處是,無論開發什麼,只要是同樣的語言,就可以用自己最熟悉、最喜歡的編輯器(譬如 c 語言我用 eclipse),而編譯器可以是 makefile + gcc,可以是 sdcc,可以是 iar,可以是 keil(譬如我在 eclipse 裏面寫好代碼,然後點一下 keil 軟件的編譯按鈕)

對於 shell script、python、javascript,目前 gedit 這樣的最普通的文本編輯就夠我用了。

另外要說的是,建議在 linux 電腦桌面環境做 linux 開發,特別是對於新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inux 用戶的思維方式:東西盡量模塊化,編輯器 和 編譯器 是分開的,不應該硬捆綁到一起。

分開的好處是 ...

對於 shell script、python、javascript,目前 gedit 這樣的最普通的文本編輯就夠我用了。

gedit 有颜色显示吗?  方便调试吗?   比如按一个按钮 就能debug 了???        我经常要改别人的  shell 。   最好能有自动提示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對於 shell script、python、javascript,目前 gedit 這樣的最普通的文本編輯就夠我用了。

有顏色、換行可以記住縮進、可以設置多少空格 代替 tab,搜尋和替換支持 \n 在內的各種轉譯字符

沒有自動補全。沒有調試,調試直接跑腳本,看打印

网友:
我用C#写的,IDE就是宇宙第一的IDE

网友:
还是IDE香,不过底层的原理还是有必要知道的

网友:
vim 就可以了,图形界面都不需要

网友:
还是觉得Keil傻瓜式的IDE爽

网友:
pycharm专业版,远程python调试。

网友:
我用C#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