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带语音功能的单片机推荐

楼主(2022-03-30):
大家好,最近研究一个小装置,简单的IO口输入电平检测,然后输出语音。不知道有没有带语音功能的单片机,麻烦大家推荐一下,谢谢!

下面是我拆的一个小装置的,电池供电,待机电流2uA,8个脚的芯片,只要6脚输入高电平,喇叭就发出一段语音,同时LED开始闪烁,芯片上没有型号,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单片机,什么型号,也麻烦大家帮我看看,这个芯片价格应该很低,谢谢。

网友:
这个要啥单片机啊,直接语音芯片就行了

网友:
这是一个语音芯片,没有单片机,淘宝上很容易找得到。

网友:
可以看下唯创的语音芯片,单芯片可以完成楼主需求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2023-03-17):
以后需要用音频语音单片机,音频处理器,音频dsp的可以找我私信。大家多加交流。

网友:
和旋ic叮咚ic这些都支持io触发,安防对讲用的多

网友:
几毛钱的语音IC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之前在某宝上咨询过一个卖家,意思是定制语音需要我提供,他们给刷进去,不能自己刷。

当时我也是纯粹好奇问问,也没买当然也没让他刷。

我咨询的应该是WTN6040-8S

网友A:
维创已经做的极致了,他们网站提供语音生成系统(需要邀请码),自己编辑文字内容,有十几种真人语音口音。几十秒的芯片才1块多少,装个喇叭就能用。
买个下载器150块钱,批量使用时他们帮助烧录供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维创已经做的极致了,他们网站提供语音生成系统(需要邀请码),自己编辑文字内容,有十几种真人语音口音。 ...

维创的可以自己买空的芯片来刷吗?
一直用他们家的,刚开始1块多[2019年左右],现在涨到2.4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维创的可以自己买空的芯片来刷吗?
一直用他们家的,刚开始1块多[2019年左右],现在涨到2.4了。 ...

有flash和otp版本的,flash版本的可以下载的用于开发。
他们网站里有个语音生成系统,根据文字生成真人语音,可以加入停顿,调节音量和播放质量,最后编译生成bin文件。用下载器下载到芯片里即可,下载器150块钱。
语音生成系统需要他们销售给网址和邀请码注册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flash和otp版本的,flash版本的可以下载的用于开发。
他们网站里有个语音生成系统,根据文字生成真人语 ...

小量有可能从销售那里搞到账号吗?以及下载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