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元以内买软路由还是硬路由合适呢?有什么推荐的牌子?

楼主(2022-03-30):
公司准备买一个路由器,预算1500元,电脑上网人数 10人, 手机估计有25;

之前用的TL-ER3220G ,开动态获取IP 用半天路由器慢慢的就慢下来,后来的解决办法是路由器锁定电脑IP和mac(启动了ARP防欺骗功能),外加两个无线路由器,这样TL-ER3220G路由器坚持了大概4年

现在问题是老板发现,公司里面有些上班炒股啥的,想限制一下,只有在非工作期间可以访问,

某宝上看到了维盟的两种路由器,一种是硬路由;一种是软路由,都是可以满足要求,现在不知道用哪种路由器合适?或者推荐其他性价比高的其他牌子路由器

或者维盟和爱快哪个靠谱点?

网友A:
这几个设备普通路由不至于扛不住呀,随便搞个家用路由就好了,是不是有人长时间下载。至于炒股限制不住的,人家直接开手机流量。另外炒股的流量也不大,不会拖累整个网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设备普通路由不至于扛不住呀,随便搞个家用路由就好了,是不是有人长时间下载。至于炒股限制不住的, ...

我觉得你理解错了,他不是要性能好的,是要能限制炒股的路由器

网友:
RouteOS 入门级的300多块,可以搞定。

网友C:
行为管理买个X86的路由,装免费的路由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理解错了,他不是要性能好的,是要能限制炒股的路由器

人家自己手机开流量怎么限制炒股?  楼主掉入误区了。

网友D:
搞个爱快就行,好用

网友E:
500买路由装爱快,开1500的票

网友:
引用 网友E:
500买路由装爱快,开1500的票

剩下500请爱炒股的吃顿饭,强调一下要避开老板炒股.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上两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个爱快就行,好用

爱快的软路由,断电后启动 需要人为再去配置部分参数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行为管理买个X86的路由,装免费的路由系统就可以了。

维盟和爱快哪个靠谱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维盟和爱快哪个靠谱点?

都没有问题,不会重启丢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维盟和爱快哪个靠谱点?

爱快有X86版本,維盟不清楚(假如有也贵),不超过50IP你还可以装碧海威。

网友:
引用 楼主:
爱快的软路由,断电后启动 需要人为再去配置部分参数不?

丢,你这纯属想多了,开发人员又不傻,这是2022年了,不是1990年好不好。

网友F:
我的j1900  楼主上4125  2.5g网口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j1900  楼主上4125  2.5g网口的吧

装OPENWRT需要很麻烦吗?

网友:
爱快就搞定了 有限制模块
但是想弄 用自己手机5G 你是拦不住的

网友:
当然软路由,灵活得多,稳定性也不错。

网友G:
爱快+openwrt    .  双软路由。随便你玩

楼主:
引用 网友G:
爱快+openwrt    .  双软路由。随便你玩

j4125 怎么样的?

网友:
X86的软件路由能不能把NAS也集成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j1900  楼主上4125  2.5g网口的吧

用了多久了?稳定吗

网友H:
gk55然后装软路由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H:
gk55然后装软路由软件。

这种是不是不如19寸那种机架式的性能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