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收芯片的说我之前用的芯片像是翻新过的大家帮看看

楼主(2022-03-30):
都是同一个供应商供货的,前几年 都是按200一颗给的 ,给了好多年,去年2月份开始涨价  400,然后 下半年 800   1300, 最近几批都是按照1300一颗买的

因为方案变了,原先旧的板子,好的坏的 都不准备用了, 公司让我找人  回收, 然后昨天问了一个收芯片的,对方看了图片说我这个可能是 翻新的芯片

大家帮忙看看 是翻新的吗? 用了好多年  价格也不算便宜的供应商  ,一直是开票购买的,我感觉那么多年合作了  价格也不低,而且也没出问题过,所以一直没怀疑芯片的真假过

PS 黑色板子 是最新的一批芯片  1月份以  1300一颗含税拿的  ,现在这家 最新报价 1700-1800了

网友A:
看芯片表面
确实很像翻新的
表面看起来不平整
原装进口的,表面看起来很舒服,
丝印看不出所以然,用洗板水洗一下丝印,看掉字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芯片表面
确实很像翻新的
表面看起来不平整

如果是翻新的字是能洗掉的吗?  确实摸起来的手感 好像没有别的 FPGA那么爽   说不出来    我也不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芯片表面
确实很像翻新的
表面看起来不平整

我发现一个严肃的问题 ,这么多年下来     这芯片的   二维码都没变化过,躺枪了 ,  还好这么多年来 一直没啥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发现一个严肃的问题 ,这么多年下来     这芯片的   二维码都没变化过,躺枪了 ,  还好这么多年来 一 ...

二维码每个芯片应该都不一样吧,用xilinx GO可以查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维码每个芯片应该都不一样吧,用xilinx GO可以查询

嗯嗯  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维码每个芯片应该都不一样吧,用xilinx GO可以查询

我的账号一直只用来下程序 刚刚点进去 发现要申请过才能查看了   点了申请  不知道能否通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  我试试看

现在买到的都是磨了二维码的,xilinx查得很严

网友C:
明显被打磨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显被打磨过了

  好吧 ,  这次被伤彻底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账号一直只用来下程序 刚刚点进去 发现要申请过才能查看了   点了申请  不知道能否通过    ...

现在国内绝大多数帐号应该都被禁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国内绝大多数帐号应该都被禁运了。。

完蛋了 我之前的账号一直可以下载  官网的 程序的, 这次一申请 估计这个号也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蛋了 我之前的账号一直可以下载  官网的 程序的, 这次一申请 估计这个号也废了 ...

噢,你如果没改过信息应该还好。。千万别动信息。另外那个export control应该是实时的,通过了马上就能看到,通不过就报错。。

网友:
1300一颗  奸商太可恶了,   我现在宁愿买二手的,  前几天发现一个造假的, 把IC的封装丝印都印错了,  太不敬业了哈

网友E:
好奇现在换成啥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奇现在换成啥方案了

换zynq了

网友:
看表面8层翻新的

网友:
买过几次翻新的,表面明显和原装的不一样,原装的一般更光滑,翻新的表面沙沙的感觉,应该是激光打磨造成的。
翻新的也洗不掉丝印的, 辨别方法 可以仔细看看正面和侧面塑封的表面,正品的都是一样的,翻新的表面不一样,因为一般只打磨正面,还有可以看看芯片背面的封装标志是不是同一批次。
引脚这些精品翻新的现在都看不出来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