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 文件夹右键卡死求解

楼主(2022-03-30):
如题,文件夹右键,一直转圈圈
1.试了sfc /scannow不好使
2.删注册表也不好使
3.文件夹选项里的清除也不好使
4.check disk也不好使

网友A:
卸载福欣阅读器 foxit read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卸载福欣阅读器 foxit reader

网上说新版本会有这个问题,我的福昕版本比较低,没往这里怀疑
刚才卸载了,好像可以,再持续观察

网友:
我没装福欣偶尔也会出现这情况

网友:
我老婆电脑之前也是,是因为装了很多应用,结果每个应用都在右键插一脚,直接卡死。用火绒右键管理屏蔽掉大部分,终于不转圈可以打开了。

网友B:
win10重命名文件夹时,桌面会崩的问题,有啥好办法啊?

网友:
我媳妇的电脑也是  win11

网友:
我上次居家办公升级win11后也是,正好也下载了福欣阅读器,回去卸载福欣看下。

网友:
公司会计的win11,目录里有图片的就会这样。也没办法。看她们还装着 360,没装360的好像没问题,和360有没有关系?

网友:
邮件菜单有加载某些打开操作的软件导致的卡死,比如WPS ,福昕,百度一下RightMenuMgr 这个软件怎么操作,下载弄一下就好了

网友:
如果是共享文件夹的快捷方式
服务器断开后 右键也会卡死一直转圈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win10重命名文件夹时,桌面会崩的问题,有啥好办法啊?

win10文件重命名的问题,之前在1909系统上有严重bug,表现为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4337-1-1.html

后面升级到21H2就正常了。

网友:
看来你不止我一个人有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win10文件重命名的问题,之前在1909系统上有严重bug,表现为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4337-1-1 ...

我的win10 LTSC版本,一直都有升级的。
可以现在还是偶尔会啊,重命名时,文件夹窗口卡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win10 LTSC版本,一直都有升级的。
可以现在还是偶尔会啊,重命名时,文件夹窗口卡死... ...

那就不知道了,我已经好久没卡过了。

刚感觉win10的bug越来越少了。结果人家宣布寿命还有3年终止。

网友:
我的也是,win10系统,
大部分时候用sfc/scannow可以解决。
不知道和我C盘爆红有没有关系。
后面换新电脑win11就安静了。

网友:
右键菜单删除一部分排查下,多半是pdf阅读器的,我之前是吧adobe的右键菜单删掉就好了

网友D:
regsvr32 /u /s igfxpph.dll
reg delete HKEY_CLASSES_ROOT\Directory\Background\shellex\ContextMenuHandlers /f
reg add HKEY_CLASSES_ROOT\Directory\Background\shellex\ContextMenuHandlers\new /ve /d {D969A300-E7FF-11d0-A93B-00A0C90F2719}
reg delete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Run /v HotKeysCmds /f
reg delete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Run /v IgfxTray /f

将上面脚本保存为.bat文件,再执行,试试看

网友:
找个 删除右键 菜单栏的工具  一般都是 看图软件什么的 出问题了

网友:
如果有百度网盘卸载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regsvr32 /u /s igfxpph.dll
reg delete HKEY_CLASSES_ROOT\Directory\Background\shellex\ContextMenuHand ...

多谢,这个好像有用

网友:
试试关闭svn,git的图标缓存。

楼主:
用火绒右键管理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