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3D打印机,创想三维V1 pro和D1这两个机型如何?

楼主(2022-03-30):
预算不多,大概3K或以下,看到这个机型外观挺好的,有人用过么?
同品牌还有个Sermoon d1,差价大概1000
大伙对这两个产品评价如何?

楼主:
不想折腾组件安装,所以最好还是一体机
另外也考虑果光固化,但是还得买什么酒精清晰,好麻烦。
初次使用还是用传统喷料方式

网友A:
我一月份买的 Sermoon V1, 和 V1 Pro 比主要是少了个摄像头

你问 V1 和 D1 的话,最明显的区别就是最大打印尺寸了
V1 是 175*175*165mm, D1 是 280*260*310mm
有时 V1 的打印尺寸会不够用

我买 V1 是因为能放置 3D 打印机的空间有限,就这个机器正好能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月份买的 Sermoon V1, 和 V1 Pro 比主要是少了个摄像头

你问 V1 和 D1 的话,最明显的区别就是最大打 ...

是的,我昨日比较过,好像基本参数都一样,貌似V1比D1还支持多一个材料
D1体积大一点,不知道里面的用料会不会好一点,比如丝杆那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昨日比较过,好像基本参数都一样,貌似V1比D1还支持多一个材料
D1体积大一点,不知道里面的用料 ...

这俩机器都是近端挤出,最高的喷头温度和热床温度也基本一样,能打印的材料应该一样
可以向厂家再确认下

D1 不光机身体积大,而且进料还有一段是在上方的,也需要一定高度
机器净重也是 11.5kg 和 20.5kg 的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俩机器都是近端挤出,最高的喷头温度和热床温度也基本一样,能打印的材料应该一样
可以向厂家再确认下

我目前倾向是V1
V1的宣传页写着一个材质叫PETG
其实有点疑惑,外观看V1比D1好看,当然D1就是大点,不可能就是大点其他都一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目前倾向是V1
V1的宣传页写着一个材质叫PETG
其实有点疑惑,外观看V1比D1好看,当然D1就是大点,不可能 ...

材质这个你可以再问问商家,我觉得 PETG 和 TPU 这俩机器都能打印

机器的区别也可以问他们客服看看,毕竟他们宣传时一个写的家用,一个写的准工业级

网友A:
创想三维 Sermoon V1 这机器现在用着,感觉操作上没有网上看到 pursa 或者一些 DIY 机型用的网页远程控制方便
一般是用厂家提供的切片软件切片后,上传到“创想云”上,再在手机的“创想云”app 里找到这个切片,开始打印
SD 卡除了试机时用过几次,后来就不用了,更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创想三维 Sermoon V1 这机器现在用着,感觉操作上没有网上看到 pursa 或者一些 DIY 机型用的网页远程控制方 ...

看到DIY就心慌,就像以前组装电脑一样,现在不想折腾了
远程的话不知道自己会用多少,现在要想买哪一个,还得要考虑学什么建模软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到DIY就心慌,就像以前组装电脑一样,现在不想折腾了
远程的话不知道自己会用多少,现在要想买哪一个, ...

远程就是 3D 打印机的固件会开一个 web server, 浏览器里直接打开一个网页,就能上传切片文件和查看实时的打印状态
相比“创想云”这种方式,省去额外的操作手机 app 的步骤

其实简单的建模上手挺快的,我现在用的论坛某个帖子中推荐的 Fusion 360
在 B 站找了个快速上手视频看了下,照猫画虎就能做出一些简单的模型
可能草图的绘制方式和实体的处理过程还很笨拙,但还是能做出想要的东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远程就是 3D 打印机的固件会开一个 web server, 浏览器里直接打开一个网页,就能上传切片文件和查看实时 ...

好,fusion360我记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