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有的喇叭设计成2组线圈的?喇叭的谐波很大怎么办……

楼主(2022-03-31):
求各位大神指教

喇叭是这个样子的,左边和右边各有一个独立的线圈,两个线圈完全独立不连通
为啥要设计成这样呢?

另一个问题,喇叭在播放单音的时候音质很差
给喇叭的电信号还算规整

但是喇叭播放出来的声音谐波非常恐怖

这种情况一般是喇叭的什么问题呢?有没有改善的方法?

(除开换一个)

网友A:
喇叭正面啥样的?
有那种纸盆里面带个高音单元的,相当于2个喇叭,高音单元整体会跟着纸盆一起颤

看起来就不太正经的样子,感觉像是给踏板摩托装垃圾音响的人才会用的东西,从刚入门电子到现在就没花钱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喇叭正面啥样的?
有那种纸盆里面带个高音单元的,相当于2个喇叭,高音单元整体会跟着纸盆一起颤

正面是这样子的,有X的痕迹就是2组线圈的接线

看起来没有独立的高音单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面是这样子的,有X的痕迹就是2组线圈的接线

那就不是我前面说的那种了,找到了点资料:

这东西好像叫Dual Voice Coil (DVC) Speakers,这篇说可以给它左右声道直接在扬声器上混合,或者可以2个4欧串联变成8欧。

https://www.retromanufacturing.c ... voice-coil-speakers

那么同理也可以2个8欧并联联变成4欧。可混音,功率可加倍,阻值可调整,
我认为如果它内部结构设计合理的话,在磁场结构上可能也具备优势,可能有更好的对称性,对低音大行程大振幅的表现有利,就像下面这篇写的:

编辑:直接贴出pdf内图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是我前面说的那种了,找到了点资料:

这东西好像叫Dual Voice Coil (DVC) Speakers,这篇说可以给 ...

应该就是“左右声道直接在扬声器上混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就是“左右声道直接在扬声器上混合”

楼主这个混合应该是主要目的,因为看起来并不具有很大的行程,不太可能是为了功率和大振幅的低音性能

网友A:
楼主的喇叭播放出来的效果那个样子。。是不是上面什么部分嘎啦嘎啦松动了导致的?

网友:
失真和谐波应该是放大器输出阻抗和喇叭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是我前面说的那种了,找到了点资料:

这东西好像叫Dual Voice Coil (DVC) Speakers,这篇说可以给 ...

感谢,这个好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喇叭播放出来的效果那个样子。。是不是上面什么部分嘎啦嘎啦松动了导致的? ...

试过用手捏各种地方,没有发现可以改善的姿势……

用手拿着,纸盆面朝麦克风声音如下,信号是单音100Hz

网友C:
楼主,你这个喇叭尺寸,Fo最低能做到350Hz就很好了,你给个100Hz的正弦波过去,喇叭是响应不了的,利用麦克风采集到的的喇叭振幅波形,从听感上来说就叫做破音。

建议你看下喇叭的规格书,找到Fo点,设计音频放大器时,在功放前级加一个一个HPF,将低频滤掉,否则很容易破音。

网友:
至于两组线圈,不用纠结,直接并联驱动就行,唯一需要确认的是并联后的阻抗和功放是否匹配。

网友D:
很久以前还有励磁式的喇叭,里面没有永久磁铁,多了一个励磁绕组
现在估计没这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个喇叭尺寸,Fo最低能做到350Hz就很好了,你给个100Hz的正弦波过去,喇叭是响应不了的,利用麦克 ...

没有规格书,是一个组装套件里面的。

100Hz我确定是能响应的,我扫频测试过,刚好在-3dB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久以前还有励磁式的喇叭,里面没有永久磁铁,多了一个励磁绕组
现在估计没这东西了。。。 ...

这个是个电视机喇叭,搜了下应该是永磁但是有磁屏蔽……

网友:
是为了匹配功放而两组抽头的,功放芯片不支持太低阻抗的喇叭,实际上最终还是属于并联提高驱动功率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规格书,是一个组装套件里面的。

100Hz我确定是能响应的,我扫频测试过,刚好在-3dB点 ...

我不知道你怎么扫频的,Fo要通过扫描阻抗来确定,目测这个喇叭的Fo不可能低到100Hz。你给喇叭低于Fo的频率,喇叭会有响应但是这个响应是不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知道你怎么扫频的,Fo要通过扫描阻抗来确定,目测这个喇叭的Fo不可能低到100Hz。你给喇叭低于Fo的频 ...

给定单音正弦波,监视输入电信号幅度不变,描出输出声音的基频幅度变化
这个喇叭的低音谐波确实大的太过分了……

网友:
用过这种喇叭。如上面所提到,不能确定Fo之前请先用1KHz信号进行测试。先测一边音圈的参数再一起测试,以确定不是喇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