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泰的叫断路开关还是什么的,谁有原理图?能不能短掉?

楼主(2022-03-31):
如图,这个是专供照明电路只有零和火,内部是单刀双掷吧?

我把它直接拆了两根线都短掉,有没有啥风险?

网友:
里面是电磁脱扣和灭弧机构

网友A:
应急用一下可以,买一个装上吧,要不然过流烧线路就麻烦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急用一下可以,买一个装上吧,要不然过流烧线路就麻烦大了。

我一直好奇,烧线路怎么个烧法?在墙里面把绝缘层弄得起火?还是把绝缘层弄破了导致墙上漏电然后整户报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好奇,烧线路怎么个烧法?在墙里面把绝缘层弄得起火?还是把绝缘层弄破了导致墙上漏电然后整户报销 ...

什么烧法都有的,不要好奇,电气火灾太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好奇,烧线路怎么个烧法?在墙里面把绝缘层弄得起火?还是把绝缘层弄破了导致墙上漏电然后整户报销 ...

看情况吧,轻的烧一小段,重的主线全烧也有的。所以别图省事短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好奇,烧线路怎么个烧法?在墙里面把绝缘层弄得起火?还是把绝缘层弄破了导致墙上漏电然后整户报销 ...

短路后,线发热,着火

网友:
这个开关的后端短路等异常时可以断开开关,保护你的线路和设备
直接跳过开关,短路时起火就大件事了

网友:
楼主不要乱发分论坛。这次就不处理你。

网友: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阿莫百科
目标分论坛:电子综合

网友:
这玩意没多少钱,换一个就好,你值得冒险去跳开它吗?万一接的设备短路后果难料。

网友B:
这就是保险丝,不装保险啥后果就不用讲了吧。
这种好像叫1p+n,零线上没保险功能,只能随火线脱扣或者手动脱扣

网友C:
就是线路绝缘层烧毁后线路短路或者断路,要引发发火灾有可能房子烧掉,要重新建房或重新装修,没引发火灾要重新买线布线换掉烧毁部分,现在电线也不便宜,几元一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线路绝缘层烧毁后线路短路或者断路,要引发发火灾有可能房子烧掉,要重新建房或重新装修,没引发火灾要 ...

你好我还有个总空开,能不能指望?

就是这个断路器我绕过了以后寄希望于总空开负责过流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保险丝,不装保险啥后果就不用讲了吧。
这种好像叫1p+n,零线上没保险功能,只能随火线脱扣或者手动 ...

我还有个总空开,能不能指望?

就是这个断路器我绕过了以后寄希望于总空开负责过流保护

网友:
总开关的限流比分路大很多

网友:
看着像保险丝

网友:
微型空气断路器,不能随便去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有个总空开,能不能指望?

就是这个断路器我绕过了以后寄希望于总空开负责过流保护 ...

这个也就几块钱一个,还是换一个把。一米线都几块钱了。

网友:
这个东西很方便就能买到,基本上每个五金店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