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个笑话,加了硬件看门狗太尽责把下载程序的大门给关了

楼主(2022-03-31):
傻缺了 ,程序下载要10秒
硬件看门狗  1秒没喂就 关门了

应该增加一个 跳线帽  下载前拔出跳线帽的,下载后 再插上跳线帽

讲真 工程师的经验都是一个坑一个坑踩出来的

网友A:
在编程器RST引脚上加一颗电阻就可以了,比用开关还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编程器RST引脚上加一颗电阻就可以了,比用开关还方便。

没用哦 编程器上没RST脚,然后  我看门狗是直接连接到芯片RST上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编程器RST引脚上加一颗电阻就可以了,比用开关还方便。

主要是现在如果M内核的 大多不用RST引脚了。。。。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现在如果M内核的 大多不用RST引脚了。。。。唉。。。

ZYNQ 比较复杂,要先下载并加载运行一段引导代码,再把程序 下到外部flash

所以即使有rst可以控制 也比较麻烦,还是物理断开最安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编程器RST引脚上加一颗电阻就可以了,比用开关还方便。

确实如此 原理是啥来着的

网友C:
批量前这个功能不检测的吗?

网友D:
一版成功还是要一些项目经历的,软硬件都要懂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版成功还是要一些项目经历的,软硬件都要懂些。

没用过外置看门狗的 确实很难想到这个问题  不过还好这次做了就10套 测试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批量前这个功能不检测的吗?

第二次打样阶段

网友A:
正常的做法是在复位芯片与MCU复位引脚之间预留一个电阻位,烧程序做电测都OK以后,装外壳之前把0欧姆电阻贴上。这是常规做法。
但是我们工程师自己把编程器给改造了,不用断开板上电阻就可以跳过硬狗。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次打样阶段

开发阶段出问题很正常

网友:
有长时间的看门狗芯片的。好像是Ti的

网友E:
结果测试完了,员工忘记把狗跳线帽插上,如何做到防呆。于是又一个检查上面一个有没有检查跳线无限套娃。

编程器增加一个使能功能,插上编程器就关狗,拔下就喂狗。

网友:
保安不让业主进小区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做法是在复位芯片与MCU复位引脚之间预留一个电阻位,烧程序做电测都OK以后,装外壳之前把0欧姆电阻贴 ...

不用那么麻烦,让下载线的某个脚的电平强制超越硬看门狗就行。比如下载线的复位脚是直连芯片复位,而硬狗串47k电阻再去连芯片复位,这样下载线只要插着,硬狗不管输出高低都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用那么麻烦,让下载线的某个脚的电平强制超越硬看门狗就行。比如下载线的复位脚是直连芯片复位,而硬狗 ...

我这个不行 ZYNQ 的固化 需要先下载一段引导代码,然后 系统启动运行引导代码后 再把剩下的内容 写入外部FLASH 中

然后还有个大问题 XILINX 下载器 好像没有RST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结果测试完了,员工忘记把狗跳线帽插上,如何做到防呆。于是又一个检查上面一个有没有检查跳线无限套娃。

哈哈 你这个确实是问题
我程序上做了个   看门狗测试代码 ,进入后 系统会delay  30秒钟时间,如果看门狗响应的话,系统会重新启动,不响应的话 30秒后 系统进入正常工作模式

网友:
这个你难不倒我,我数年前考虑过这个事,并且完美解决
使用MAX6373,芯片可以设置第一次喂狗时间、后续喂狗时间
你这种情况设置60s、1s就可以了
我用zynq时烧写时间可能超过1分钟,就设置工作在第一个跳边沿开始启动看门狗,1s超时时间

网友:
第一个跳边沿开始启动看门狗,1s超时时间这样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在调试阶段,喂狗信号先一直输出低电平,就能关看门狗,不用动硬件
想开的时候,喂狗信号使能就行了

网友:
单独写一段一秒之内能下载完的程序关狗。

网友G:
还是太年轻, 我们都是自己做个烧录转接板,只要插上烧录转接板,硬件上
自动屏蔽外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是太年轻, 我们都是自己做个烧录转接板,只要插上烧录转接板,硬件上
自动屏蔽外狗。 ...

板子上只要设计好,用下载线的电源信号来屏蔽外狗就行。下载线有复位的直接强制超越外狗也行。
我有个板子是usb下载的,用usb的电源直接切换cpu的boot引脚,插上usb口再上电就是boot状态,不插就正常运行

网友:
看门狗的问题从未失误。
事先都要和软件沟通好软硬件接口的。
生产治具上也留了针位暂时禁用看门狗

网友H:
有些看门狗芯片(如MAX706),在第一次喂狗前,如果喂狗信号为浮空,则看门狗不会工作,一旦喂狗后就不能停了。

所以如果微控制器/微处理器上电后喂狗的GPIO默认是浮空状态(内部没有上/下拉),则可以利用这一特性进行芯片烧录(在线仿真也没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有些看门狗芯片(如MAX706),在第一次喂狗前,如果喂狗信号为浮空,则看门狗不会工作,一旦喂狗后就不能停 ...

大部分WDI接口的硬件狗,包括TPS3823一类都有这个特性,但我们用3823实操起来,只有一部分狗子在下载时不会叫,另一些100%会。所以我们还是预留了跳针
那些STM32把UART1外接,打算去现场让运维人员用BOOT模式升级程序,又不想开盖的,就蛋疼了。

网友:
同样踩了这个坑,幸好RST串接了一个电阻,现在只能拆卸这个电阻烧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部分WDI接口的硬件狗,包括TPS3823一类都有这个特性,但我们用3823实操起来,只有一部分狗子在下载时不 ...

点醒我了   我也用3823  然后我看了下 所有的 ZYNQ PS 脚默认都拉高了, 我下周试试  把上拉电阻 内部关闭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些看门狗芯片(如MAX706),在第一次喂狗前,如果喂狗信号为浮空,则看门狗不会工作,一旦喂狗后就不能停 ...

点醒我了   我也用3823  然后我看了下 所有的 ZYNQ PS 脚默认都拉高了, 我下周试试  把上拉电阻 内部关闭了看看

因为下载 ZYNQ  默认要先让ZYNQ 启动一段引导代码, 引导代码应该也默认拉高了WDI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