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x512灯具地址拨码开关,拨到“ON”是“0”还是“1”

楼主(2022-03-31):
在做一个dmx512转发器,加了个拨码开关设置dmx512通道地址,因为之前没做过相关产品,想咨询下市场上的灯具:拨码开关最低位拨到“ON”,地址是“0”还是“1”?

网友:
拨到ON一般都是1

网友:
同楼上,拔到ON一般是1
我们之前做就是这逻辑

楼主:
谢楼上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