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只有 FPGA 和 EEPROM 还有FLASH 下如何加密合适

楼主(2022-03-31):
电路这一版暂时无法修改,已经贴了20套,丢了可惜,如何能利用好现有的资源 来实现 FPGA的加密

原本7系FPGA 是自带加密AES 功能的,但是我的程序做成了 XIP 启动 也就是无DDR启动后, 系统提示 XIP 方式下  代码不能被AES加密了

想到的一个办法是  把FPGA 的 ID 读出来,  然后换算成别的数字 ,在FPGA工作的特定模式下,写入到外部EEPROM中

之后 如果开机发现ID 不匹配 ,则 程序停止运行

感觉很容易被反向工程

另外  ZYNQ 的  PS 部分加了这部分功能, PL部分 逻辑 是受PS控制的,是否PL部分还要二次加密吗?

网友A:
把ID签名成证书, 放到外面去,  启动后读取并验证证书, 验证签名完整性,验证ID符合, 验证...
还可以把功能许可证也放里面, 按需收费

当然别人能逆向工程的话, 你这也没折, 只是提高门槛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ID签名成证书, 放到外面去,  启动后读取并验证证书, 验证签名完整性,验证ID符合, 验证...
还可以把功能许 ...

理论上可以改bitstream,把devicedna给bypass掉。。不过不管怎样说,目前fpga安全级别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可以改bitstream,把devicedna给bypass掉。。不过不管怎样说,目前fpga安全级别是最好的。 ...

连bitstream都可以改了?那我核心算法都在pl区的话,仅仅加密ps,通过ps使能pl的方式应该挺危险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