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个100台有刷直流电机的控制方案

楼主(2022-03-31):
     公司生意不好,最近接了个活续命,甲方要控制100个电机运动,每个电机是12V1A额定工作电压的直流减速电机,带一个100线的编码器。
想要做的事情是用一台电脑同时控制这100个电机运动,实现的运动就是电机可寻址控制,实现低速(10rpm),中速(30rpm),高速(60rpm)三档
速度、正反转和运动时间控制。比如要实现,001电机 低速+正转+10秒。
     这个项目预算比较紧张,所以成本不能高。大致上想了下,想设计一个控制板,用stc的单片机+国产h桥ic驱动+MAX485半双工,通过拨码
设置地址。不知道这种设计是不是成本比较低的?另外,如果采用485如何实现寻址,有现成的协议可以套用还是要自己开发一套协议?
    老板只给了这个周末设计方案,下周就要做板子搞出来,有点夸张啊,我改行做图像处理了,被抓来应急,没办法

网友:
不扩展IO的话,stc的io不够用吧

网友:
我做了类似的东西。按我的经验是一个板子控制尽可能多的电机,成本才会低。用脚多的mcu不要搞总线控制,一个mcu尽可能控制更多电机。
如果只是控制速度,运放做个反电势检测就行,速度控制精度能做到最大速度的3%左右,编码器都省了。
你计算成本就会发现,器件数量增加造成焊接成本增加,管理成本也会增加。20块一颗的MCU,至少能做20个通道,这就是1块钱每个通道。一个IC控制一个电机,不可能这么低成本的。
MCU供电用LM317就可以了,可靠性高、成本低。

通信协议可以用DMX512,就是个单向串口。控制台和PC软件有现成的。

网友:
要的人着急的话就别考虑成本了,要的这么着急说明这东西根本不值得做太好,甚至有可能实际上都不需要速度闭环,
楼主一个电机一个STC的方式是可以的,8脚的stc现在根本也不贵,买它100个根本不算事,可能还没H桥贵,
活儿能整多简单就整多简单,距离不远的话485也省了,直接TTL,单向通讯,循环广播个字符串就行了。
001电机 低速+正转+10秒
# (head)(ex_buffer = rx_buffer; rx_buffer reset)
0 (motor id byte 2, 0-F)
1 (motor id byte 1, 0-F)
4 (2 CW high, 3 CW mid, 4 CW low, 5 stop, 6 CCW low, 7 CCW mid, 8 CCW high, <2 || >8 stop)
0 (time byte 2, 0-F)
A (time byte 1, 0-F)

主要精力全放在速度闭环上,别做pid,就一个p,只用一个乘法做

不要尝试没用过的东西,把不熟悉的内容压缩至最少

编辑补充:

地址设置的问题:
单向通讯,可以用RX接收上一个发的,用TX发给下一个,一个传一个,字符串末尾再加个count id来判断前面有几个,每次传给下一个都+1。

001电机 低速+正转+10秒
# (head)(ex_buffer = rx_buffer; rx_buffer reset)
0 (cmd motor id byte 2, 0-F)
1 (cmd motor id byte 1, 0-F)
4 (2 CW high, 3 CW mid, 4 CW low, 5 stop, 6 CCW low, 7 CCW mid, 8 CCW high, <2 || >8 stop)
0 (time byte 2, 0-F)
A (time byte 1, 0-F)
0 (count id byte 2, 0-F)
1 (count id byte 1, 0-F)

网友:
STC8脚单片机+485芯片+MOS管或者H桥的SO8芯片就搞定了,电路板放电机后座就OK。

网友:
軟件設置地址,拨码開關可以省掉

協議 ->
开源串口图形界面工具 CDBUS GUI 支持读写数据表、串口打印、IAP、波形显示…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46055

网友:
拨码要的,坏的时候换模块需要。反正是单向通讯,所以主机广播100个 byte.  各子板按号码读 100byte中的序号值,转就完了。
当然是在5楼电路基础上。
也可以4楼方案。
还有更牛逼更省钱的用led总线芯片来做。

网友:
总线led 能不用 485.
但要串联。实际工况难说

网友:
最怕的就是老板接这种急活、特别是没搞过的领域

网友:
这不是续命活,这是要命活,都没搞过......

网友A:
说个题外话:这种活也能续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个题外话:这种活也能续命?

       肯定不能的,这只是个玩笑话而已。老板为了接人家一个正经单子,拉客户关系帮人家解决之前一个烂尾的活而已。之所以说续命是因为甲方已经在走正经单子的流程了,现在正是老板跪舔甲方的好时候。之所以说这活没钱赚,因为甲方之前的这个项目,对方没干完就倒闭了,钱也不要了,现在甲方拉回来了一些物料,还有20%的钱也没有付出去,这个玩意儿就指望这20%的钱和之前剩余的物料完成了,没有其它钱的。公司做视觉捕捉的,这并不是老板的方向,公司里就我和底下一个小弟懂硬件,就被抽出来玩这个了。话说去年感觉还行,今年生意太难做了,最近老板也在疯狂的找融资,我感觉也要做好跑路的准备了,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不能的,这只是个玩笑话而已。老板为了接人家一个正经单子,拉客户关系帮人家解决之前一个烂 ...

你要是干一半跑路,那就好玩了,甲方这活就没完没了了 ,,,

网友:
直接用can广播数据就可以了,然后那个有问题还可以发请求上报

网友:
拔码开关不能省,省了会增加协议复杂度,can可以不分主从,对应mcu的成本也要增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不能的,这只是个玩笑话而已。老板为了接人家一个正经单子,拉客户关系帮人家解决之前一个烂 ...

视觉捕捉。pico那种吗?

网友:
将每台电机都设计成可以被通讯总线寻址和控制的,然后用两三条通讯线和两条电源线串起来这100个串,指不定未开发好客户就想增加到200个电机了

网友:
为什么不用步进电机+步进电机驱动芯片(A4988)

网友:
感觉你的方案是可以的,成本大约十元的感觉,应该算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