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发送数据卡死正常吗?

楼主(2022-03-31):
在stm32h7上调lwip。
测试netconn_write发送数据的时候发现,循环发送数据,经常会卡死,程序会一直阻塞在netconn_write函数。
如果往端口发送一包数据,或者ping一个这个ip。则netconn_write就跳出来了。可以继续循环发送了。

我想问这个是正常现象吗?
难道必须用timeout的方式来跳出netconn_write,关闭连接吗?

网友A:
我记得不是有个定时器中断做一些连接管理工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不是有个定时器中断做一些连接管理工作吗?

因为我用的stm32cube自动生成的代码,lwip协议栈是直接集成好的状态。
我也一直使用netconn的应用层的接口在完成工作。
这个定时器中断是底层自动完成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我用的stm32cube自动生成的代码,lwip协议栈是直接集成好的状态。
我也一直使用netconn的应用层的接 ...

那我就不懂了,也许你应该单步进去看怎么回事。。st的软件说实话质量不高,一个串口中断不花几天时间折腾都搞不定,还不如直接写中断函数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就不懂了,也许你应该单步进去看怎么回事。。st的软件说实话质量不高,一个串口中断不花几天时间折腾 ...

好吧,试了原子的板子和例程,并没有卡死的问题。
st的软件用来搭一些简单的应用,还可以,确实里面有一些不完善的。哎,我好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试了原子的板子和例程,并没有卡死的问题。
st的软件用来搭一些简单的应用,还可以,确实里面有一 ...

st应该是往软件投的钱少,毕竟芯片那么多种,软件demo出个能用的拉倒。  比如他家的L0/L1测距片子,里面的固件随时有可能死机  只能重新上电才能恢复那种。我在吃了N多次亏之后,不得不用一根IO去给它供电,每次取数据时都要测试一下数据是否有效,超过3秒数据无效就强制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应该是往软件投的钱少,毕竟芯片那么多种,软件demo出个能用的拉倒。  比如他家的L0/L1测距片 ...

哎,被我试出来了。之前初始化网口的时候,固定配置成10M的了。
这两天把网上相关的搜了一个遍,感觉没有类似的问题。我就用stm32cube给原子的开发板生成了一个测试工程,用的100M的速度,很顺畅,不卡死。
然后只有这个区别了。就换了100M,然后就不卡死了。具体的原因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