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与AT32系列哪个型号比较稳定更兼容STM32?

楼主(2022-03-31):
GD32与AT32系列哪个型号比较稳定更兼容STM32?
各个用了几百颗目前没发现大的问题,用到的外设寄存器有:RCC、RTC、BKP、PWR、DMA、GPIO、ADC、TIM、UART、SPI、USB、CAN、ETH、FLASH。系统上过ucos

网友:
用过AT32,有原厂库给你用,需然都是ST改过来的,确实处在部分寄存器差别。

网友:
AT32 目前用了几百片了,直接代码烧录没做任何更改。没出问题。

网友A:
sdio好用吗?

网友B:
GD32最近在测试,对内部flash的写入与st有区别,要修改驱动,其它的暂时还没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io好用吗?

唯独SDIO没有用过,拷贝数据用U盘不方便吗?

网友:
GD32的SDIO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GD32最近在测试,对内部flash的写入与st有区别,要修改驱动,其它的暂时还没发现 ...

现在正在试GD32F103RCT6的FLASH擦出不成功。在这里死机。请帮忙分析分析for(erase_counter = 0; erase_counter < page_num; erase_counter++)
    {

        fmc_page_erase(FMC_WRITE_START_ADDR + (FMC_PAGE_SIZE * erase_counter));//这里死机
        fmc_flag_clear(FMC_FLAG_BANK0_END);
        fmc_flag_clear(FMC_FLAG_BANK0_WPERR);
        fmc_flag_clear(FMC_FLAG_BANK0_PGERR);
    }

网友D:
我说下AT遇见的坑,IO口初始化为上拉输入后,如果马上读IO口数据会不准确,初始化后要等一段时间IO.上拉才会生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说下AT遇见的坑,IO口初始化为上拉输入后,如果马上读IO口数据会不准确,初始化后要等一段时间IO.上拉才 ...

是不是他内部的上拉阻值比较大?

网友:
上拉一般都是弱上拉,是不是得等IO口的电充到门槛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正在试GD32F103RCT6的FLASH擦出不成功。在这里死机。请帮忙分析分析for(erase_counter = 0; erase_co ...

最近测试的是E103CB , F103系列没测试
你程序用的是什么库,我直接用ST的库修改的没问题,GD的库也没测试,但是对比过两个库的操作并没有太多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测试的是E103CB , F103系列没测试
你程序用的是什么库,我直接用ST的库修改的没问题,GD的库也没测试 ...

谢谢你!我用的GD的库,现在发现奇怪现象。单独用定时器中断里实现LED亮灭没问题,单独读写FLASH也没问题,把两个放一个工程按初始化顺序来,始终只执行前面的,顺序对调也只执行放在全面的一个

网友E(2022-05-24):
引用 网友B:
GD32最近在测试,对内部flash的写入与st有区别,要修改驱动,其它的暂时还没发现 ...

兄弟,内部Flash写入麻烦指点一下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内部Flash写入麻烦指点一下呢,谢谢

调用fmc库里面的函数就行了,和stm32差不多

网友:
AT32 AMP32 GD32程序直接烧录没啥区别 用到的 ADC DMA GPIO UART SPI

网友F:
at32,USB都能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内部Flash写入麻烦指点一下呢,谢谢

区别主查是 内部 flash 是字写入的 还是 半字写入 ,只需要修改写入时的方式就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F:
at32,USB都能兼容

什么型号能兼容STM32F103C8T6,可以烧录文件兼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什么型号能兼容STM32F103C8T6,可以烧录文件兼容的

雅特利415的usb改动大,不兼容

网友:
at32f413,USB都能二进制兼容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什么型号能兼容STM32F103C8T6,可以烧录文件兼容的

APM全兼容,编译调试都可以直接选stm
AT的调试时,工程要选AT的芯片编译

网友:
引用 网友H:
APM全兼容,编译调试都可以直接选stm
AT的调试时,工程要选AT的芯片编译

APM32多一个浮点运算,然后进入低功耗的指令不能照搬stm32的例程。极海是升级版M3 内核有细微区别

网友:
正在更换GD32,有没有开发板推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