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stm32f427zgt6管脚兼容的国产处理器

楼主(2022-04-01):
使用外设较少,fsmc,捕获单元,spi,管脚兼容即可,最好批量用过,谢谢啦!

网友A:
gd32f427zgt6

楼主:
引用 网友A:
gd32f427zgt6

这款能买到吗?

网友:
427是新出的,要找代理商支持,市面上散货应该没有

网友:
用gd32f407zxxx也可以吧,这货也支持sdram。不用sdram的话其他系列只要是144脚的也能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