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12~60V自动识别电压、容量、类型的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2-04-01):
如题所述,功率1.5kW左右。各位坛友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充电器

网友A:
除非电池有BMS,可以标准协议通讯,否则就是瞎搞,等着充爆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电池有BMS,可以标准协议通讯,否则就是瞎搞,等着充爆炸

是的   我也觉得  识别哪有那么精确  可老板要求找找看 。最好的还是就像电动汽车那样,但是有BMS都有可能烧,更别提没有BMS了。

网友B:
目前没有BMS的应该做不到,因为不同的电池,电压是有重叠区间的,不好识别,容量和类型不经过完整的充放电周期也不能识别,能进行一个周期的充放电控制的是BMS的活,你充电器也做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没有BMS的应该做不到,因为不同的电池,电压是有重叠区间的,不好识别,容量和类型不经过完整的充放电 ...

是的   除了通信 没别的路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非电池有BMS,可以标准协议通讯,否则就是瞎搞,等着充爆炸

对,一统充电界的江湖。  期待有人做起来。

网友:
这功率段加上这么宽的电压范围单是电源都已经够呛了。

网友:
电动自行车充电器?好多是恒流出来的,不管多少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