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铅酸电池的充电曲线

楼主(2022-04-01):
最近一批电池,生产那边反应很难充上电。我测了一下充电曲线,发现跟以前的曲线完全不一样。
请教一下大家,这电池是否有问题? 电池是12V20AH,现在室温15°左右。

下图是疑似有问题的充电曲线:

下图是去年测试的正常电池充电曲线:

网友A:
2次用的充电器不一样吧,一个是限压恒流的,一个是限流恒压的,曲线当然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次用的充电器不一样吧,一个是限压恒流的,一个是限流恒压的,曲线当然不一样了 ...

你好,用的参数是一样的,都是限流2.5A。限压是选了铅酸电池设备自动限压14.4V。

网友:
铅酸电池直接接电源上充,电压调高点儿就行了,单节的调到14V

网友B:
哥哥,你这个电池是满的吧?放电一下在重新测,你看你的曲线,一上来有电流了电压就到14.4V了,

赶紧去放电,放完电再去充。

网友A:
第一张图说明你的电池老化或者硫化了,开始电流上不去

网友:
第一张图,电池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哥,你这个电池是满的吧?放电一下在重新测,你看你的曲线,一上来有电流了电压就到14.4V了,

赶紧去放 ...

不是满的,起始电压是11.9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说明你的电池老化或者硫化了,开始电流上不去

好的,谢谢

网友:
第一张图的电池有问题,起始电压11.9V,一加充电器瞬间升到14.4V。电池没有充电且电压逐渐上升的过程。如果撤掉充电器,电压很快掉回11.9V,左右应该是就是电池的问题,有条件就测试一下电池的内阻。

网友:
电池放硫化了,测试一下放电容量,与内阻。内阻很容易测量,先测量电瓶空载电压,然后串电流表用小车刹车灯泡放电,测量放电电流与电池两端电压。空载电压减去带负载电压得到的电压差除电流就是电池内阻。

15℃室温对于铅酸电池来说,容量下降10%。要在25℃才不会受温度影响降低容量。用温水浸泡把电池恒温在25℃再测试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