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编码器AB相异或之后能用作什么用处?

楼主(2022-04-01):
各位大神好:
       最近看了一个有刷直流电机电路板(机械臂那种)的设计,有点小疑惑没解开,请大神指点。
       电路大概是这样的:电机上光电编码器AB相信号,进过反相器,出来后接F4单片机。但是我发现反相器出来的信号还有一个旁路2(即反相器出来的两路信号又连接了一个异或逻辑芯片,异或门输出又接到F4芯片)
       我就有点看不懂,后面多出来的旁路2有什么用?求大神指导的吗?正常来说AB反向出来的不就够用了吗,还有旁路2是为何?
       初步搜索说异或之后可以将信号4倍频,想不通的是有AB相了,单片机不是能解了吗。还要倍频干嘛?或者说是有其他作用?

网友:
异或可能是当中断使的吧。中断采样,就不需要一直while1了。

网友A:
4倍频有好处啊,测速分辨率一下子就提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方向吧?

是不是下图:楼上解释的方向检测

网友:
有电路图吗?倍频作用就是可以把1000的当4000的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4倍频有好处啊,测速分辨率一下子就提高了~

F4的正交编码器本身就是对AB两项信号进行上升下降沿检测,也相当于就是4倍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下图:楼上解释的方向检测

方向用这个是触发器吧,那个接的是异或门

网友A:
引用 楼主:
F4的正交编码器本身就是对AB两项信号进行上升下降沿检测,也相当于就是4倍频了。 ...

不确定,但是可以一起讨论下。
我认为,单纯的4倍频,无论是stm32自带的外设,还是自己主动实现,都是用 位置差除以时间,这种测速,无法测超低速的。
如果用异或电平,就可以在超低速下测脉宽时间来获取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向用这个是触发器吧,那个接的是异或门

之前研究过,后来没有用硬件的,可以参考,需要验证
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8/1021/5231334330001322.sht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确定,但是可以一起讨论下。
我认为,单纯的4倍频,无论是stm32自带的外设,还是自己主动实现,都是用  ...

嗯,有道理,就是T法测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确定,但是可以一起讨论下。
我认为,单纯的4倍频,无论是stm32自带的外设,还是自己主动实现,都是用  ...

我有疑问,如果AB信号都没有变化,如何感知超低速呢?

那如何AB信号变化了,STM32的4倍正交编码器是可以采到的,这个额外的电路在这是不是多余了?

网友:
额外电路在哪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有疑问,如果AB信号都没有变化,如何感知超低速呢?

那如何AB信号变化了,STM32的4倍正交编码器是可以 ...

我同意你的说法。+10086

这种电路纯属多此一举。

我认为是以前那种没有内置正交解码的单片机用这种电路解码的。f4内置正交解码电路,不需要额外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疑问,如果AB信号都没有变化,如何感知超低速呢?

那如何AB信号变化了,STM32的4倍正交编码器是可以 ...

我做过测试,但是实际应用我没采用这种方式,是因为二个原因:
其一,当时我采用的编码器,码盘分布不均匀,我还发帖求助了,地址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4767-1-1.html
其二,水平不够,硬件来凑。既然搞不定,就换编码器啊,我换了分辨率高的,调速满足需求就好了。
-----------------------------
至于你说的测速问题,按照如下逻辑是没问题的
1、硬件:我当时的硬件上,编码器ab相同时接了stm32的定时器外设和普通io,定时器用来捕获脉冲和4倍频,io用来获取中断,和本贴异或方式类似
2、IO中断后触发两个定时器,一个用来统计ab相IO中断之间的时间间隔,另外一个用来设定本次计时时间,用来做超时处理。

网友:
stm系列定时器带通道一通道二正交都可实现单二四倍频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同意你的说法。+10086

这种电路纯属多此一举。

M法和T法测速再高速和低俗时都会有误差,一般用内置正交编码我们一般都会用M法测速,也就是固定频率去读数据,而T法测试根据信号跳变检测,再低俗时实时性更高一点。现在好多人都采用M/T法,可能就是基于上面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