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NQ,PL高速读写PS DDR,会影响PS程序运行速度吗?

楼主(2022-04-01):
PS程序也是运行在ddr中,那如果PL通过HP接口高速读写PS的DDR的话,不会导致PS的程序运行受到阻塞吗?

楼主:
zynq没人用了吗,大家都用啥平台了呀?

网友A:
持续大数据量应该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持续大数据量应该有影响

不是可能,是一定。。所以官方例程一般不超过bl=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