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 电子负载 电子开关区别

楼主(2022-04-01):
mos管电子负载时,大电流怎么产生?gs的电压越大导通深度越大产生的电流越大吗?如果是这样,mos管作为电子开关时,gs很大是不是电流也很大,负载接个灯是不是就烧坏了?求大神解答

网友A:
你可以把mos管看作是一个压控电阻,你环路里的电流可以通过控制这个压控电阻来改变

网友B:
是mos管导通电阻越小

网友:
电子负载中,电流跟外部电压有关
电子开关中,电流跟外部电压和负载有关
感觉楼主的问题有点怪怪的

网友C:
电子负载mos消耗功率 电子开关只是一个开关

网友:
电子负载只开mos到线性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mos管看作是一个压控电阻,你环路里的电流可以通过控制这个压控电阻来改变 ...

Vgs电压越大,Id越大?那电子开关Vgs越大是不是电流也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负载mos消耗功率 电子开关只是一个开关

电子负载和电子开关的Vgs有要求吗?电子开关的Vgs是不是要小一点,刚好能导通就行,要不然Vgs大了,Ids电流就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子负载和电子开关的Vgs有要求吗?电子开关的Vgs是不是要小一点,刚好能导通就行,要不然Vgs大了,Ids电 ...

没看我四楼说的?电子开关中它只是个 开关,电流要看外部电压和负载,你家里墙壁上的开关跟你的负载电流大小有毛关系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mos管导通电阻越小

网上的一个恒流电子负载原理图,Vgs越大电流越大。比如PWM控制mos管,风扇调速,那电子开关的Vgs逐渐变大电流会如何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Vgs电压越大,Id越大?那电子开关Vgs越大是不是电流也越大?

你可以看看这些视频了解一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J411u7VU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bW411f7R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看这些视频了解一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J411u7VU

这视频不错?

网友:
看看这个就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