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双向可控硅的图为何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22-04-01):
如图所示,
1、当AC_L接火线,AC_N接零线时,双向可控硅控制端/ADJ_OUTPUT可随单片机占空比控制大小,但哪怕占空比调到最大(控制端一直输出5V),加热丝负载RL两端电压只有120V,且根据功率计显示,并未满功率。试过将可控硅控制端直接接5V电压,也一样。但把负载RL去除,万用表测量电路板上接负载的两端,电压可以调到220V,用示波器看波形,在最高电压输出时,波形是正常的正弦波;

2、当AC_L接零线,AC_N接火线时,双向可控硅控制端/ADJ_OUTPUT一直输出5V,负载RL可以满功率工作,而且也可随单片机占空比控制,在0~满功率调节。也就是正常的状态。

不清楚是哪里的问题,为什么和火、零线顺序有关,请大神赐教,谢谢!

网友A:
5V前面加一个负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前面加一个负号,就可以了

感谢回复!你的意思我需要将供电方式由+5V改成-5V是吗?

网友B:
是的,负电平驱动好很多,普通可控硅第四象限驱动往往是不可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负电平驱动好很多,普通可控硅第四象限驱动往往是不可靠的。

好的,万分感谢,我试着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