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外形类似HDMI的接插件论坛人多麻烦指个明路

楼主(2022-04-01):
修个设备接口坏了找人一圈都不知道这个啥接口,外形和HDMI接口类似但是引脚有30pin
麻烦有认识的坛友或者用过类似系列的接插的给小弟指点迷津  谢谢了!!!!!
下面是图片

网友A:
是不是DP接口啊

网友B:
这个不是HDMI公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DP接口啊

外形和引脚数量对不上应该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HDMI公头吗

应该不是,只是样子很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只是样子很像

什么设备? 知道什么设备 估计更好找到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设备? 知道什么设备 估计更好找到型号

这是SONY无线麦克风底部接口

网友D:
接口带伸缩盖子,类似于hdmi接口,thlnkpad笔记本扩展坞那样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口带伸缩盖子,类似于hdmi接口,thlnkpad笔记本扩展坞那样的接口。

你这么一说感觉还真和那个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