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真的是千奇百怪啊,谁见过这个封装?

楼主(2022-04-02):
封装真的是千奇百怪啊,谁见过这个封装?放大镜下看到的,实物3X3毫米那么大。应改是个NMOS

网友A:
唉,尽量统一一下封装会死星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尽量统一一下封装会死星球。。。。。

地球上的各种封装够数上几年了。。

网友:
看看国产的部分芯片封装  那才叫难受  画封装都要崩溃

网友:
电脑处理器晶片其实也是bga贴在处理器pcb上的,肉眼都看不见。lcd的屏幕玻璃边缘有一个长方形晶片也是bga,用的特殊bga胶水贴合的。也属于肉眼不可见bga

网友B:
这个应该是DFN 2*2吧,挺标准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DFN 2*2吧,挺标准的呀。

谢谢,绝对不是这个,只有4条腿。大的一条,还有下面三条。MOS管有可能是。

网友C:
拍照拍的太糟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绝对不是这个,只有4条腿。大的一条,还有下面三条。MOS管有可能是。 ...

你仔细看引脚,上面两排都是D,PCB封装是可以连成一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拍照拍的太糟糕了。

谢谢,放大后排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仔细看引脚,上面两排都是D,PCB封装是可以连成一片的。

您这么一说,还真是,谢谢,我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DFN 2*2吧,挺标准的呀。

AO系列的有这中NMOS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AO系列的有这中NMOS吗?

上面那个图就是截自AON2408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那个图就是截自AON2408手册。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