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只并在220V电源保险后的是压敏电阻吗?

楼主(2022-04-02):
已经裂开,烧了,拆下测电阻只有几十欧,拆了就不会短路保险了。
参数是怎么看的?

网友:
淘宝直接搜索:14N471K

网友:
这么明显的标示都不愿意查一下

网友:
是耐压470v压敏电阻,14N471K就是型号。

网友:
搜索下就有。压敏电阻,直径为14mm,(D是圆形,S是方形,N是其他形状) ,电压值为470V;,K是±10%电压误差范围。直径的大小直接影响压敏电阻的通流能力,直径越大,通流能力越好。

楼主:
没用过这类东西,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