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进深小一点的实验电源,像示波器那样薄一些的

楼主(2022-04-02):
桌子进深55cm,电源进深都38cm了,摆起来有点局促

网友:
电源横过来?

网友:
ITECH的电源,横过来放

网友A:
看你急不急,正点原子的电源快出了。
体积好像不大。

网友:
我的进深3cm ,取电源面板放到桌,主机摆桌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急不急,正点原子的电源快出了。
体积好像不大。

能贴个链接吗?去他们论坛看了下也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急不急,正点原子的电源快出了。
体积好像不大。

一看体积不大,盲猜一下是DCDC的吧,这种用作实验电源不是太好吧,还是搞个线性的靠谱点。

网友:
USB PD电源+PPS诱骗?

网友B:
这电源小不小   比巴掌略大
太轻了  按按键的时候不方便
用的时候没噪音   买了普源的DP832A)  落了一层灰  风扇的噪音太不爽了
一个普源832A  可以买十个它了    十个它占用的空间都没有832A大
下面是我购买是的链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224m77u80ef

网友C:
对些类似DIY的电源没啥好感, 之前试过上电输出高压脉冲把调试的板搞搞坏了, 这些年来一直用二手的安捷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源小不小   比巴掌略大
太轻了  按按键的时候不方便
用的时候没噪音   买了普源的DP832A)  落了一层 ...

普源表示很感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源小不小   比巴掌略大
太轻了  按按键的时候不方便
用的时候没噪音   买了普源的DP832A)  落了一层 ...

这两个接线柱看起来太寒碜了。

网友:
辉格还是格辉,4mm 香蕉头插孔,我把电源开关改上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些类似DIY的电源没啥好感, 之前试过上电输出高压脉冲把调试的板搞搞坏了, 这些年来一直用二手的安捷伦 ...

优德利的电源给单片机最小系统板供电不小心正负碰到一起把我的单片机烧了。电源短路在分开的一瞬间有很高的电压,他们技术人员说我接地问题。我觉得没有接地也不会这样

网友:
我们电源估计5月份出, 基本参数是,输入为TYPE C, 输出:0-30V, 0-5A, 100W(Max)。纹波<10mV, 尺寸 和我们DS100示波器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