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基础篇--选择/顺序/循环结构

楼主(2022-04-02):
以下文章来源于:公众号:开源电子网,读取更多技术文章,请扫码关注

C语言基础篇--选择/顺序/循环结构

     前言
       社会上习惯于把科学和技术连在一起,统称为科学技术,简称科技。实际二者既有密切联系,又有重要区别。科学解决理论问题,技术解决实际问题。

     01. 顺序结构

       顺序结构是最简单的一种流程结构,它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逐条执行各语句。简易顺序结构如下所示:

     02. 分支结构

      分支结构,又称选择结构,可以控制程序的部分流程是否被执行,或者是从多条执行路径种选择一条来执行。在C语言中有两种选择语句:①if语句,用来实现两个分支的选择结构②switch语句,用来实现多分支的选择结构。

      选择结构if,具体用法如表格所示:
<font size="2">case整型常量表达式2:
[语句2;break;]
case整型常量表达式3:
[语句3;break;]

[default:
语句n;break;]
}</font>

       在程序运行时,首先会计算整型表达式的值,然后用该值与后面的所有case标签进行一一匹配(即查看该值是否与case标签的表达式的值相同)。如果有匹配的case标签,则从该case标签起,执行后续的语句,直至遇到break语句为止。如果没有匹配到case标签,则从default标签起,执行后续的语句,直到遇到break为止。

       这里特别需要注意:①case后带的表达式一定要是常数,并且是整型。②在语句后面通常是有break关键字。③最后一般有default,即前面case没有一个符合的情况,就会调到default里执行。虽然说语法上可以允许没有default,但是为了完整,建议是需要的。

       那么if和switch这两种选择结构有啥区别呢?

       if语句比较适用在对比条件比较复杂的且分支比较少的情况下使用;switch语句则是适用在对比条件比较简单且分支比较多的情况下使用;正常情况下,先考虑能不能用switch语句,假如不满足使用需求,则使用if语句。当然,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的就是好猫,能实现效果即可。

03. 循环结构

       循环结构就是重复执行一个语句块,直到不满足某个条件为止。在C语言中有三种循环语句:①while语句②dowhile语句③for语句

       while语句也称while循环,具体使用格式如下:
<font size="2">while(表达式)

语句</font>

       while语句根据小括号内表达式的值来决定是否执行语句,当表达式的值为假时,循环结束,语句不会被执行;假如表达式的值为真,语句被执行,然后会再次判断表达式的值,如此反复,直至表达式的值为假。

       dowhile语句也称dowhile循环,具体使用格式如下:
<font size="2">do
语句
while(表达式)</font>

       从结构上,由“do”关键字开头,紧接着是语句也就是循环体了,最后是while关键字和表达式。dowhile语句是先执行循环体,然后再检查条件是否成立,若成立,再执行循环体,这就是跟while语句不同。

       for语句,相对前面两个循环语句复杂一点,具体使用格式如下:
for(表达式1;表达式2;表达式3)

语句

       相比前面的while和dowhile语句,for语句的表达式有三个,表达式之间用‘;’隔开,这三个表达式的作用和执行时期是不一样的,具体情况如下表:

       具体执行流程:在for语句被执行前,首先会执行表达式1,然后再检查表达式2的值:假如为假,不执行循环体,结束for语句;假如为真,则执行循环体语句。执行完循环语句后,再去执行表达式3,并再次去检查表达式2的值,如此反复,直到表达式2的值为假,结束for语句。

       这三个循环语句,哪种情况用哪个好呢?

       如果程序中固定了循环的次数,那么就可以采用for语句。如果程序中必须执行一次程序,那么就可以使用dowhile语句。除了以上两种情况,就可以使用while语句。

网友:
真的是基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