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激光测距,可以测量到水面等透明液体的距离

楼主(2022-04-02):
常规的非接触测液位,都是用超声波和雷达,都有一个发散角的问题,比如在一个细管或者空间复杂的地方就不太行。
看淘宝激光测距模块,便宜量又足,但是好像测水面都不太行,应该是透明液体反射强度不够。
有没有特殊波长的激光,可以实现这个功能的。
还要考虑安全性的问题。

网友:
既然是光,恐怕不容易。

网友A:
可以测水位啊,只是大部分是不防水的,测水位的产品需要防水,防水的很贵,淘宝上有一家深圳的有做,几百元一个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测水位啊,只是大部分是不防水的,测水位的产品需要防水,防水的很贵,淘宝上有一家深圳的有做,几百元 ...

哪个厂家,名字可以发一下吗?了解一下。
不过一个模块几百块钱的话,成本太高,应用就受限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个厂家,名字可以发一下吗?了解一下。
不过一个模块几百块钱的话,成本太高,应用就受限了。 ...

叫导向。
是的,成本太高,一开始我看了普通的测距模块,才几块钱,觉得可以用这个来测水位,但测水位的地方肯定要防水,找有没防水的找到这家。

网友B:
放个反光的浮漂进去,然后激光测浮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个反光的浮漂进去,然后激光测浮漂。

这个不现实,应用太受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叫导向。
是的,成本太高,一开始我看了普通的测距模块,才几块钱,觉得可以用这个来测水位,但测水位的 ...

搜到一个深圳市导向机电技术有限公司,是做超声波的,没有激光。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到一个深圳市导向机电技术有限公司,是做超声波的,没有激光。

不好意思,是我搞错了,时间有点长,最后我们也没做。

网友C:
任何传感器都有应用约束,没有无限应用的传感器。
不如lz把可能限制条件列一下,大家可以帮忙想想办法,解决工程问题,首先是要准确的定义问题。
激光测距测液面,是测海平面潮汐?还是搞清楚马桶是否装满了水?还是测量跟朋友喝酒倒的公不公平?总得有个谱才好分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任何传感器都有应用约束,没有无限应用的传感器。
不如lz把可能限制条件列一下,大家可以帮忙想想办法,解 ...

平静透明的水面。比如一个管子,测管子顶部到水面的距离。或者水井,测井口到水面距离。
常规的就是雷达或者超声波,就想知道有没有其他的方案,有时候上述两种方式都不合适,比如装在井口,但是井里面有很多设备,雷达和超声波都打不到水面去,如果激光可以的话,一条线下去,安装点好找一些。
以前了解的激光测水面都不行,今天突然想起来,咨询一下。倒也没有迫切的使用需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静透明的水面。比如一个管子,测管子顶部到水面的距离。或者水井,测井口到水面距离。
常规的就是雷达 ...

摄像头+一字激光线测量折射位置呢?激光线从侧面照井壁上,入水部分因为有折射不是直线了,图像处理应该不难吧。或者可以在井壁上画上特殊刻度,摄像头直接对比图像,有变化的部分就是水下了

网友:
那你需要的也许是 激光雷达水位计, 就是比较贵,上万块。
https://www.sohu.com/a/426012607_120801731
https://b2b.baidu.com/land?id=5b57494514f3c7d5016b779d92e6821510

其实就是窄波束雷达吧。

网友:
900nm以上的tof模组可以的

网友D(2023-03-06):
楼主还需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还需要吗,

需要,可以加15010045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