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锂电池充电芯片:6~10左右输入,带电量指示,同步整流

楼主(2022-04-02):
有没有这样的锂电池充电芯片:6~12左右输入,带电量指示,同步整流,最好SOP封装。

网友A:
描述不清楚,很难推荐,是几节电池,充电电流需要多大。带电量指示的,还真没看到过,一般都单独芯片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描述不清楚,很难推荐,是几节电池,充电电流需要多大。带电量指示的,还真没看到过,一般都单独芯片计算。 ...

不好意思,单节锂电池,电流几百毫安以上皆可。

楼主:
自问自答,找到了,ETA9870   完美。 20V输入,充电升压保护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