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铅酸充电器打嗝的问题。

楼主(2022-04-02):
家里一个60V电动车充电器炸鸡了,原因不明。换下来的元器件有开关管,4颗整流桥,目前买回新的元器件装上去,空载电压63V的样子,带点负载就打嗝(负载是一个60V的电压表,电流不会超过15ma),断开所谓的负载电压又正常,实在搞不懂开关电源这种反馈电路不知道从何搞起。希望懂的说下大概思路。谢谢

接负载时运放的1脚会变化,2 3脚电压不管接不接负载都是接近0V,这个地方有点看不明白
不知道这个15ma的负载接上去这个开关电源如何检测到的,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检查R24,R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R24,R25

好的,谢谢版主

网友B:
r25电流取样电阻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25电流取样电阻烧坏了。

好的,谢谢大咖,我等下去看看

楼主:
R25电阻确实挂了,电路设计上和R25一起的还并联了一个10欧电阻,(上面的电路图是我拍的书上面的,不完全一模一样)
R25估计是0.36欧的,换了0.44欧的电阻上去后明显输出电压升高到76V左右了,还是带个小电压表就打嗝

网友:
整流管一安的。,太小了。

网友C:
输出端有个采样电阻0.1的,看看是不是烧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端有个采样电阻0.1的,看看是不是烧断。

0.12欧的电阻是好的,整流桥的电流不大,回头原件到手了改。应该和目前的故障无关?

楼主:
目前这个采样电阻两端的电压为0v,输出76v,压降1mv(挂电压表后)就开始打嗝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这个采样电阻两端的电压为0v,输出76v,压降1mv(挂电压表后)就开始打嗝 ...

检查431和相关电阻。代换光耦

网友C:
mos管栅极电阻?
3842换过没有?炸机后3842大多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s管栅极电阻?
3842换过没有?炸机后3842大多会坏

3842昨天晚上才下单,手上没有。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431和相关电阻。代换光耦

我想问下,目前这个坏电源是如何知道我挂了一个小负载上去的,仅仅凭这个采样电阻的1mv压降吗?

楼主:
谢谢楼上的热心坛友,这个充电器打嗝的原因基本上找到原因了,因为前面我习惯性的串了了一个灯泡导致的。(几乎只有一丁点电流,这个还不能理解,还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