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f文件权限怎么去除?竟然没法复制文本:(

楼主(2022-04-03):
用过一个软件,可以把不可编辑的pdf弄成可编辑的,
但是对这种没法复制文本的pdf,也是没有办法

好不容易下到文件,但是从里面拷点文本出来都不行,醉了
各位知道怎么把这个pdf的权限去掉么

pdf文件下载地址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TM5NzQ4MXw1NzY0MDQ0

网友A:
去除限制了,楼主试试

网友B:
http://www.pdfdo.com/pdf-remove-restriction.aspx
在线工具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pdfdo.com/pdf-remove-restriction.aspx
在线工具处理.

有离线版的权限去除工具么

网友B:
https://tools.pdf24.org/zh/
https://tools.pdf24.org/zh/creator(桌面版去此下载)
文件工具->解锁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tools.pdf24.org/zh/
https://tools.pdf24.org/zh/creator(桌面版去此下载)
文件工具->解锁PDF ...

你这个在线软件不行,需要输入密码后,才能移除密码

网友:
我是用的桌面版软件测的,你不是要桌面版么?

网友C:
我现在常用的办法是使用 网易有道词典,里面有一个截屏翻译功能,框选需要复制的内容,它会马上翻译所框选的内容,然后点击编译原文.所框选的原文就会到有道的输入区了,原文和译文都有.再复制一下就可以.蛮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常用的办法是使用 网易有道词典,里面有一个截屏翻译功能,框选需要复制的内容,它会马上翻译所框选的内 ...

pdf里面是文本,不是图片,不能拷贝是因为pdf做了限制,
要拷贝一段文字出来,还是需要把限制取消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pdf里面是文本,不是图片,不能拷贝是因为pdf做了限制,
要拷贝一段文字出来,还是需要把限制取消掉的 ...

你找个老的软件 pdf editor,然后导出pdf页面到新的文件,试试。不过可能会出现一致性问题,或者打不开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除限制了,楼主试试

你用什么方法解除限制的?

网友:
    用pdf补丁丁  或者用这个

网友D:
有当老板的坛友说说看,pdf防止复制是出于什么考虑吗?

据我所知,这种文档可以轻易用工具破解,防不了复制,还给工程师制造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当老板的坛友说说看,pdf防止复制是出于什么考虑吗?

据我所知,这种文档可以轻易用工具破解,防不了 ...

你用什么软件移除权限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用什么软件移除权限的?

LS推荐的pdf24和PDF Password Recovery应该都可以

我用的是pdfill
https://www.pdfill.com/download.html

FREE Basic Version就可以了

网友:
ocr文字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LS推荐的pdf24和PDF Password Recovery应该都可以

我用的是pdfill

PDF Password Recovery需要穷举密码的,pdfill是不是也需要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PDF Password Recovery需要穷举密码的,pdfill是不是也需要呢

不需要
好像是秒破

楼主:
引用 网友D:
LS推荐的pdf24和PDF Password Recovery应该都可以

我用的是pdfill

你的pdfil可以成功打开这个pdf文件么?

为什么我是报错弹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pdfil可以成功打开这个pdf文件么?

为什么我是报错弹窗

你打开的是编辑器
去除复制限制不需要打开编辑器

打开PDFill PDF Tools,点Encrypt and Decrypt,选择需要解锁的文件,点打开

Encrypt and Decrypt界面什么都不需要操作,直接点Decrypt,选择路径保存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