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穿心的方法测量ua甚至na的电流?

楼主(2022-04-03):
项目需要测量高压电路的漏电流,正常电流是ua级的,
暂定范围是0到5ma,分辨1ua,输出AC\DC电压\电流都行,由于是高压所以不能串联测量,穿芯式互感器能做到这么小吗

网友A:
串联放在负端不可以吗? 用互感器小电流 波形不是正弦波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放在负端不可以吗? 用互感器小电流 波形不是正弦波的吧

不能用串联的方法
不是正弦波也行,可以输出DC电压,能换算出对应的幅度值就行了。
互感器最少绕个1000圈吧,1ua就变成1na了,取样电阻搞多大合适,
信号太小了估计都被噪声淹没了,差分也分辨不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用串联的方法
不是正弦波也行,可以输出DC电压,能换算出对应的幅度值就行了。
互感器最少绕个1000圈 ...

为何不能用串联采样电阻的方式,只要隔离足够就可以了。

网友:
电流互感器在精确检测小电流本来就是难题,按理论计算,电流互感器的精度与一次侧电流成正比,与二次侧阻抗成反比,不管是用什么铁心材料,在一次侧电流在接近0的地方都有一段非线性输出,不过可以试试超微晶材料

网友:
微电流测量,估计用互感器难度有点大,无法保证精度和线性度!

网友:
微电流感应,这个难度可不小

网友:
KEW2510共立钳形电流表

这个可以做到10ua 的分辨率, 可以多绕几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