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这种水泥里面的钉子有专用工具吗

楼主(2022-04-04):
我之前使用切割机,好麻烦,费时费力又危险。

楼主:
感觉可以使用暴力方法拉出来。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工具。

楼主:
装修师傅是不取的,锤子打平,上面涂灰盖住就算了。

总感觉以后潮湿铁会生锈,锈渍渗出来很难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装修师傅是不取的,锤子打平,上面涂灰盖住就算了。

总感觉以后潮湿铁会生锈,锈渍渗出来很难看。 ...

我个人认为锤平留着好。装修的时候顶上的砂浆粘在顶上,不一定有那么牢靠,如果有这些钉子稍微作辅助提升顶面的附着强度没那么容易因为重力掉下来。我大舅哥家里才装修了三年,前段时间回南天受潮天面的天花几乎全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认为锤平留着好。装修的时候顶上的砂浆粘在顶上,不一定有那么牢靠,如果有这些钉子稍微作辅助提升 ...

这个钉子的数量不多,并且集中在某些地方,不是平均分布,对砂浆的附着力帮助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钉子的数量不多,并且集中在某些地方,不是平均分布,对砂浆的附着力帮助不大。 ...

另外一个教训是,所有容易受潮的地方一定不要用内墙腻子粉,因为即使干了很久的内墙腻子粉受潮或遇水后就像烂泥一样变形或掉下来,导致刷在腻子粉上的油漆也一起掉了。直接用外墙腻子粉会好很多。

楼主:
工来了,叫核桃钳,200mm,22元。

90%很容易取出来。部分比较深的,只能钳断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一个教训是,所有容易受潮的地方一定不要用内墙腻子粉,因为即使干了很久的内墙腻子粉受潮或遇水后就 ...

容易受潮的地方都贴瓷砖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容易受潮的地方都贴瓷砖的吧?

洗手间背面的墙脚,窗台附近,空调孔附近,顶楼天花等

楼主:
我想将一些杂物放楼梯底。这些钉子非常危险。一抬头就钉到脑袋里了。

这些钉子必须取掉。

网友B:
搞不懂为啥能留下这种钉子。正常来讲钉头敲到模板里,拆模板的时候不会留下钉子留在水泥板上。而从图片看,好像是钉模板的时候,钉子只是砸了一半进去,留一半在外边。

另外,这个施工看起来不大好,浇筑的水泥有不少蜂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不懂为啥能留下这种钉子。正常来讲钉头敲到模板里,拆模板的时候不会留下钉子留在水泥板上。而从图片看, ...

这个施工已经非常好的了。

无数搞建筑的看过我这栋楼,都说混泥土施工质量算很好。

网友:
施工己经是不错的了。

网友C:
我看到农村房子施工顶上也是很多钉子,一直不懂为什么要这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到农村房子施工顶上也是很多钉子,一直不懂为什么要这么搞

固定模板的钉子,不多用就会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