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SDI视频分配器LMH0307驱动芯片输出可以4路独立吗?

楼主(2022-04-04):
目前项目中需要用到SDI分配器,目前用LMH0307芯片,是否可以把SDO0、SDO0\、SDO1、SDO1\分别独立用于4路HD-SDI分配输出(50Ω阻抗),实现1进4出?

网友A:
可以的,TI的SDI DRIVER都可以这么用,SDO和SDO\都可以当成图像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TI的SDI DRIVER都可以这么用,SDO和SDO\都可以当成图像输出

感谢回复,你那边有用过TNC的(阻抗75Ω)吗?市场货架产品找不到阻抗75Ω的TNC,如果有请推荐,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你那边有用过TNC的(阻抗75Ω)吗?市场货架产品找不到阻抗75Ω的TNC,如果有请推荐,谢谢。 ...

没用过TNC连接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TNC连接器

1、LMH0302:SDO0和SDO0\两路单端输出(电路中匹配电阻焊接的 75Ω ),但电路板焊接用的50Ω阻抗的TNC头输出给外部设备,连接线缆端的TNC头阻抗也是50Ω的,接收设备的SDI电路阻抗时50还是75Ω不清楚,这样使用会有问题吗?
2、LMH0307:SDO0、SDO0\、SDO1、SDO1\,四路单端输出(电路中匹配电阻焊接的 75Ω ),但电路板焊接用的50Ω阻抗的TNC头输出给外部设备,......

以上这种使用会有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1、LMH0302:SDO0和SDO0\两路单端输出(电路中匹配电阻焊接的 75Ω ),但电路板焊接用的50Ω阻抗的TNC头 ...

只要不追求一二百米的极限传输距离都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追求一二百米的极限传输距离都是没问题的

1、不会那么远距离的,10米以内的。
2、分配器外部的高清数字视频信号先要经过LMH0344均衡芯片,再连接LMH0346,再给LMH0307或0302驱动器,LMH0344和LMH0346上面情况和条件下需要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1、不会那么远距离的,10米以内的。
2、分配器外部的高清数字视频信号先要经过LMH0344均衡芯片,再连接LM ...

SDI通过同轴电缆传输的话,均衡器(接收)和驱动器(发送)是一定要加的,但10米距离的话LMH0346可以不加,硬件成本不敏感的话加上也行,反正这类retimer都可以配置成bypass模式,低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I通过同轴电缆传输的话,均衡器(接收)和驱动器(发送)是一定要加的,但10米距离的话LMH0346可以不加 ...

好的,LMH0346什么作用?能不能加个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LMH0346什么作用?能不能加个V?

简单地说就是改善信号质量,TI关于SDI接收时equalizer和retimer的作用我记得都有专门的文档的,在官网很容易就能找到

在论坛交流就好了,不喜欢微信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地说就是改善信号质量,TI关于SDI接收时equalizer和retimer的作用我记得都有专门的文档的,在官网很 ...

好的,有手册。

再用户指南手册中,Board Layout给的为4层板,实际用2层板画是否能够实现功能?还是有特殊的地方,请给出建议和画板子注意的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有手册。

再用户指南手册中,Board Layout给的为4层板,实际用2层板画是否能够实现功能?还是有特 ...

没那么多讲究,只是2层板不好控制阻抗;又没有专门的电源层,电源纹波、噪声肯定会比4层板差一些
具体效果做个样板试一试吧,HDSDI速度不快,距离又不远估计也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那么多讲究,只是2层板不好控制阻抗;又没有专门的电源层,电源纹波、噪声肯定会比4层板差一些
具体效 ...

好的,第一次做先按照4层板画,尽量降低信号干扰可能性。

目前用0344+0346+0302实现1进2出功能;如果需要3个一样的功能(3进6出),除了复制3份相同的电路,还可以更换芯片简化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第一次做先按照4层板画,尽量降低信号干扰可能性。

目前用0344+0346+0302实现1进2出功能;如果需 ...

TI的SDI retimer和driver有集成在一起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的SDI retimer和driver有集成在一起的芯片

方便推荐下型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方便推荐下型号吗?

额。。自己去TI官网找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自己去TI官网找一下吧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