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交换机之间一种特殊的网线接法,也能正常通信

楼主(2022-04-04):
目前已知网线水晶头的 1 2 3 6脚位名字为: T+ , T- , R+ ,R-。  有两种网线颜色方案,分别是568A颜色排列方案,和568B颜色方案。

当两边都是568B方案时,是常用网线,T+ , T- , R+ ,R- 接同名端。

当一边是568A, 一边是568B接法时,T+ , T- , R+ ,R- 接 R+ ,R-, T+,T-,。 T和R名称发生互换,但是差分极性不变,也能正常通信,大部分网口芯片支持自动兼容这种接法。

前段时间,制作RTL8305NB交换机板子时,4Pin 座子定义为 T+ , T- , R+ ,R- 。 现在要级联2个交换机通过4Pin插头,由于两头对插,会发生插座顺序镜像,1脚接对4脚,按道理这样已经不属于568A 接 568B, 也不属于 568B 接 568B, 而是奇怪的 “T+ 接 R-, T- 接 R+,R+接T-, R- 接T+”, 但是测试下来两个交换机上的设备仍然可以正常通信,网络速度不受影响。 各位大侠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A:
— Auto-negotiation
— Automatic polarity detection and correction

网友B:
跳线自适应或者自适应线序,交换机上要配置一下mdi {across|normal|auto}

网友C:
对于差分线的0,1信号定义,是只要T+和T-之间存在电位差,就是1,不存在电位差,就为0.
当T+/T-存在电位差,也不管是T+高抑或T-高,都死算1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T+ 和T-是没有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 Auto-negotiation
— Automatic polarity detection and correction

谢谢大侠指点,的确是有这个功能

极性检测和校正
为了更好的抗噪性和对环境设备的更低干扰,以太网电信号在
双绞线电缆以差分形式传输。 也就是说,信号在每条线的两条线上传输
具有相反极性 (+/-) 的方向。 如果连接器上的接线有故障,或者使用了有故障的变压器,
收发器的两个输入可能携带相反但不正确极性的信号。 作为直接
结果,收发器将无法正常工作。
当 RTL8305NB 在 10Base-T 模式下工作时,它会自动反转其两个的极性
如果检测到引脚上输入信号的极性不正确,则接收器输入引脚。
然而,当 RTL8305NB 在 100Base-TX 模式下运行时,此功能是不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差分线的0,1信号定义,是只要T+和T-之间存在电位差,就是1,不存在电位差,就为0.
当T+/T-存在电位 ...

是的, 当使用10Base模式,是曼切斯特编码,+-接错所以会导致边沿反相,导致逻辑反相,所以交换机需要自动交换+-来除错。

而100Base模式不需要,是使用三电平编码mlt-3,是因为你说的这个原因1和0不需要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跳线自适应或者自适应线序,交换机上要配置一下mdi {across|normal|auto}

谢谢解答,查了一下 ,自适应线序MID/MIDX 功能是用于兼容568A,568B网线顺序的,这个目前大部分交换机和Phy芯片已经内置这个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