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Mhz的差分时钟PCB走线可不可以穿CPU(BGA封装)

楼主(2022-04-05):
主管总是喜欢极限压缩单板面积,对于布线非常不友好,很难把控有时候,尤其板子还都是高速信号线
几对100Mhz差分时钟线,无奈只能穿过CPU(BGA)底部,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影响
之前还从来没这样走过线,都是能避免,尽量避免一些无法把控的东西

网友A:
100mhz。。。。你在想什么?不上ghz根本不用管。

网友B:
100M 连阻抗匹配都懒得来做了,  走好差分线方式  别的不用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mhz。。。。你在想什么?不上ghz根本不用管。

100MHZ速率是不高,但毕竟是时钟线,还是担心穿过整个BGA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M 连阻抗匹配都懒得来做了,  走好差分线方式  别的不用管

给PCIE3.0用的,要求还是蛮高的,小心引入抖动什么的

网友C:
搞多层,然后加个独立的GND层隔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多层,然后加个独立的GND层隔开

差分时钟线走线层,上层是VCC(VCC相邻两层是信号层,隔层GND),下层是GND,VCC和时钟之间会有影响不
时钟走线和BGA隔了完整的地层

网友:
这个时钟要求真的不高么…我记得pcie3.0的要求很是高。

不过隔了地层,个人觉得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PCIE3.0用的,要求还是蛮高的,小心引入抖动什么的

PCIE 的时钟 要求不高的   ,芯片内部还会倍频过

网友:
100M,没这么高要求。

网友:
100M都不用等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