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有没有可以替代xilinx zynq系列芯片的国产FPGA

楼主(2022-04-05):
xilinx的芯片已经贵到用不起了,请教大家有没有国产fpga芯片,性能跟xilinx的zynq差不多的,请大家推荐一下

网友A:
好像有,但是国产比xilinx还要贵几倍

网友:
安路,高云,易灵思,紫光,可以官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但是国产比xilinx还要贵几倍

不要瞎说实话,哈哈哈哈

网友:
好像真没有
有的也还是Sample阶段

网友:
传说中复旦微有,价格比xlinx贵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但是国产比xilinx还要贵几倍

有的,叫做FDMicro PSoC(跟Cypress那个重名了),上海复旦微的。又贵又难买,量少了压根就不卖,横得很。不仅引脚一样,这个PL部分跟Zynq应该也是一样的。PS不太一样(但都是AArch32)。

网友(2023-12-26):
https://wiki.sipeed.com/hardware ... 138k/mega-138k.html

带1个 risc-v硬核的 高云fpga

code:

https://github.com/sipeed/TangMe ... 350_customized_demo

----------------------------------------------------------------------
RiscV_AE350_SOC FPGA Reference Design Read Me File
----------------------------------------------------------------------

----------------------------------------------------------------------
Frequency
    CORE clock        : 800MHz
    DDR clock         : 50MHz
    AHB clock         : 100MHz
    APB clock         : 100MHz
    RTC clock         : 10MHz
    DDR3 memory clock : 200MHz
    DDR3 input clock  : 50MHz
----------------------------------------------------------------------
Platform
    Tang_MEGA_138K_Pro_Dock
        GW5AST-LV138FPG676AES
        GW5AST-138
        B
----------------------------------------------------------------------
Demo
    ae350_demo
    ae350_customized_de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