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1766A-1不开机,有遇到的坛友没?

楼主(2022-04-05):
前一段论坛里面,团购DH1766A-1时跟风买了一台,用着一直都还可以。应该有个把月没用,刚才开机,上电屏幕有亮,按键常亮,然后屏幕熄灭后就没有动作了。

正常的话,应该是上电屏幕亮,按键亮,然后按键熄灭,屏幕开始初始化。现在相当于是没有进入初始化。初步分析应该是电源没问题,主控MCU没有工作。

不知当时一起购买的,有没有遇见同样的情况,下一步应该怎么操作?

如果能有售后是最好,不行的话就拆机看看怎么维修。有维修过相同经验的坛友请赐教!

网友:
以前也买了一台,大概一个月后有一路没有输出电压。后来联系代理商要了厂家售后地址,直接寄到北京维修了,当时都是免费的。

网友:
我的一台半年了,没有关过机

网友:
自己拆开检查一下虚焊之类的,当时隔壁改高精度的时候好几个人发现有虚焊的地方。这个电源分成几块,结构停清晰的。 搞不定可以去隔壁求助一下,那边放出破解的高手对这个研究的很透。

网友:
我的一直在用,就是有一个LED指示灯坏了,自己换了一个

网友:
我也是LED自己换过,其他OK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准备拆机看一下!

不知道有相关原理图流出来没有!有的话就更多几分把握!!

网友:
也是一批购买的,目前还没发现有问题,看来这设备的故障率很高啊

楼主:
问了售后,说是过了保修期,看来还真不能买这些小众产品,后期出问题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