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50cm长导线接EC11编码器和轻触按键, 上拉和RC滤波位置

楼主(2022-04-05):
向各位求教个问题:
目前做了个控制器, 人机接口是一个编码器和两个按键,
编码器和按键单独放在一块小板上, 用50cm上的排线连接到MCU的板子, 排线提供了VCC和GND
这种情况下, EC11和按键的上拉电阻和RC滤波应该放在编码器一端还是MCU一端呢

网友:
MCU要有,不然容易误触发

网友:
通常是放靠近IC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