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线性稳压器设计相关的书籍吗?

楼主(2022-04-05):
看到论坛有些老师很早之前设计的线性稳压电源很厉害,开关电源的书籍看到很多但是没看到啥线性稳压器设计相关的书。
各位老师知道有哪些线性稳压器设计相关的理论书籍么?

网友:
就是用运放+mos管做就可以了

网友:
推荐看下 晶体管电路设计(上) ,看完后可以自己享受下设计的乐趣。

网友:
这个就是两种形式,并联稳压,用电路模拟一个稳压管就好,串联方式,用的比较多;一般就是一个大电流缓冲的运放就可以有不错的效果,最多加上电流温度等保护